[SMI] 创见SM2246EN 8帖+PF29F64B08NCMFP开卡报错,求助

楼主(2023-03-28):
前些天终于把intel D3600 1T给拆了,这货发热太厉害了,颗粒做了几个U盘,多的就准备做个固态玩玩,于是买了块创见的2246EN 8帖板,免CE跳线的,上了8颗PF29F64B08NCMFP颗粒,原板自带的128M三星缓存也更换为了镁光的D9SHD 512M 的,这颗粒土狗不用上,2246EN开卡各种报错,有报BAD什么坏块过多了,还有reset fail什么的,始终无法正确开卡,开卡软件换了N个,缓存也都测试通过了,论坛逛了一圈说8帖要降频开,这种颗粒如何降频呀,发现有一点所有2246EN开卡工具对这颗粒的绝对对应的型号,一般都是CMFS等,最后实在没办法,找了一个2246XT的开卡工具开了一下,简单设置了一下,居然一次性开过了,开出来488G左右,这TM什么毛病,用2246XT能开出来,我是不是可以能把缓存也给拆了,望开过这个颗粒的兄弟能指导一下,发出2246EN的设置图和2246XT开卡后测试图,实在不行就当2246XT用了,哎

网友A:
SM2246enR0823A找一下,另外缓存换了测试过了吗?

网友B:
这款板子太熟悉了。我用转接卡也是死活开不出来。后来上主板SATA口开出来的。

网友C:
把8改成4  就ojbk了   再不行再改成2  试用于90%以上的满ce2246en.开卡

网友D:
同颗粒,同板子,不同缓存,不降频开出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颗粒,同板子,不同缓存,不降频开出来过

网友A:
看你的设置开256的,楼主开512,满32CE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设置开256的,楼主开512,满32CE的

确实看错了,我的是8贴29F32B08MCMF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8改成4  就ojbk了   再不行再改成2  试用于90%以上的满ce2246en.开卡

成功了,谢谢,改4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功了,谢谢,改4是什么意思

降低外部交错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2246enR0823A找一下,另外缓存换了测试过了吗?

SM2246enR0823A确实是最好用的工具之一

网友:
把颗粒重新搬回2246en,然后把rdt文件夹里面的文件删掉,重新开卡就好了,估计是颗粒没有清空的问题,工具用0823a那个

网友E:
此外,创见这个2246en感觉不如建兴的那个大板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此外,创见这个2246en感觉不如建兴的那个大板好

这个板子信号没有建兴的那个大板稳定,同样的颗粒 ecc 数值涨的比较快

网友:
如果满32ce,用R0823A版本开,可以不管那个交错

网友(2023-04-28):
引用 网友B:
这款板子太熟悉了。我用转接卡也是死活开不出来。后来上主板SATA口开出来的。 ...

这个板子上电特别慢,时认时不认。我开始还以为是SATA接口有问题,重新加焊了一遍,故障依旧,不过还是用1153硬盘盒开出来了,感觉是usb输出4.65v不够

网友:
又学到了一些知识

网友(2023-08-31):
学习了,有一块相同的板,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