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公牛GWM02无线门铃

楼主(2023-03-28):
服务了4年的公牛无线门铃,响铃声音很大,就是近期出现微弱的哒哒哒声,拆开了看看什么原因。

拧下两颗螺丝后掰开卡扣就能拆开,卡扣还是挺紧的,但很结实,没掰坏。
塑料壳的里面也印着公牛;

看起来没有明显问题,猜测可能是通电时间长(4年间一直在工作)滤波电容老化了,滤波效能衰减,导致喇叭出现哒哒哒的声音;

看结构是用的美国PI的电源芯片SC1142将220v转换为低压;

驱动笙科电子的A7129单片低IF架构CMOS收发信芯片,在433MHz免执照ISM频段接收来自门铃开关的信号

后经由天琴电子生产的DAC解码芯片TQ8025,这一个小芯片集成了几乎门铃(除去发射接收外)所有的功能。
包括:
8和弦25首音乐;
三个功能按键;
音频的直接输出;
不过公牛这里没有直接用这个DAC来输出,而是额外加了颗音频功放,英锐芯的桥式音频放大器8002A来达到更大的输出音量;
总的来看公牛这个产品设计用料都可以,在等买的电容到了之后换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异响的问题。

网友:
还挺复杂的。修好了吗?

网友:
哒哒哒声会不会是自激干扰?

网友:
待机功耗不知道多大,虽然外面开关省了电。。实际上可能还是没有电池划算

网友:
能用4年,质量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这个门铃线路蛮复杂的!

网友:
能用4年也不错了。。

网友:
哒哒声很可能是电路自激引起的,仔细查查。

网友:
可能是功放电路的问题?!

网友:
公牛用料确实不错,还有插排。

网友:
设计过于复杂,稳定性不好

网友:
能用4年也不错

网友:
这么多芯,等等看效果

网友(2023-10-02):
楼主好
能画一个TQ8025周边电路图吗?我diy门铃需要这个芯片,但找不到脚位资料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