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奥莱ACB001充电感应灯拆解并更换电池

楼主(2023-03-28):
4年多的感应灯 挺好用不会乱动,有自动和常亮。
出去野营还能挂起来 用途多多,就是用久了只能冲进去250毫安。
拆开看看 把原来700mAh的电池换成1000mAh的,
灯珠其实没标称那么大功率,根据使用经验不虚标的话能常亮10个小时
接上原来的座子,安全起见打点胶,原地满血复活。

网友:
这灯不错,便携使用也方便,换个电池再战5年。

网友:
这种充电式便携灯很耐用年限长了换个新电池继续用

网友:
空间有地方,可以换个长条再大一点锂电池

网友:
灯板和电池找个铝片隔离开

网友:
这灯用着方便!

网友:
做工挺简单

网友:
挂厕所神器

网友:
这个好,简单实用。

网友:
灯板加个铁版,加一个可拆的2节并联18650电池,可以用好长时间了。

网友:
这灯不错,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