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工作了20000+小时的936焊台

楼主(2023-03-28):
焊台岁数超过12岁,绝对工作时长超过20000小时,由于手柄插座被烫了导致手柄卸不下来,无法更换坏了的手柄插头,不得已作报废处理。

电源线也老化了

线路板做工用料都很差

数码管驱动

0604是生产日期?

电位器旋钮拆不下来

4运放

可控硅

这个应该是光耦吧

电源整流稳压板,保险丝

-5V三端稳压

这个看不出是几V的,12V?

整流桥

变压器初级骨架由于长期在高温中,已经老化严重拆开手一碰就成这样。
功率还是蛮足的

通电一下

END

网友:
老货还是比较扎实的

网友:
只不过是做工稍微差一些,用料还是不错的,否则怎么能用2万小时左右呢?

网友:
能熬2万小时,也算厉害了。

网友:
插座拔不下来就一起拆了

网友:
焊台用这么长时间也算大功臣了

网友:
能熬2万小时,已经够可以的了

网友:
焊台说:我觉得我还能有救

网友:
变压器个头够大的

网友:
能用这么久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立下了焊马功劳

网友:
工作这么长时间,最少也挣了百十来万。

网友:
质量不好渣渣

网友:
换个航空插头,还可以继续用,面板简单修复一下。

网友:
好好修复一下还是不错的东西

网友:
这电路板上电阻大小都标注好了,维修也很方便

网友:
比我的936高级 我的不带温度显示 只有一个指示灯

网友:
2万小时,为楼主赚了多少碎银啊

网友:
老货的用料还是相当扎实的,光看变压器都比较顺眼,工作两万小时那是很稳当啊,修修还能继续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