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大神来看看这个电源怎么修

楼主(2023-03-28):
闲得X疼,找出来很久以前的一个电源准备修好它,目测主滤波已炸了,MOS管的脚丢了一个,驱动的二极管炸了,上表一查,桥也击穿了
现在的问题是,PWM芯片基本已无幸免的可能,可是一查型号,居然什么资料都找不到,万能的淘宝上也没有,哪位大神来说说这个芯片可以用什么替换?

网友:
看一下最通用的3842系列引脚和你的板子是否相同,相同改一下外围电路参数就能用

网友:
A605F=LTA605F

网友A:
奇怪了某宝直接搜索不到
百度图片搜索到了点连接又是某宝的

网友B:
这东西有维修价值吗?

网友:
没有参数的IC,简单点的只能自己画出电路图,再猜……
实在不行就更换整个部分,只保留变压器、反馈绕组、光耦

网友:
炸着么厉害,如果后级没问题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了某宝直接搜索不到
百度图片搜索到了点连接又是某宝的

果然大神!
之前也尝试搜过A605F,但是无果。
奇怪的是,现在依然没有搜索结果,深水宝这是要闹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有维修价值吗?

喜欢就有价值。
修它的目的不一定是要用到它。
不过这芯片不好买,可能要放弃了。

网友:
还是先画电路图看引脚定义 再找引脚相同的芯片

网友:
想练手就画电路图,8脚的不会太复杂,差不多就能代换

网友:
壳子上的标签呢?查型号就好找电路

网友:
描个IC周围的电路图,查一下,一般都会有代换的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喜欢就有价值。
修它的目的不一定是要用到它。
不过这芯片不好买,可能要放弃了。 ...

电源如果炸太多元件,很容易以炸再炸,小心为妙。

网友:
画图看各脚定义,差不多就能代换

网友:
先画电路图,把线路理顺再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