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打气筒加装压力表,方便给车子补气

楼主(2023-03-28):
给打气筒加装了一块压力表,方便给汽车、电动车、自行车轮胎精准打气。压力表精度2.5级,表盘外面裹了一层泡沫垫保护。给汽车补气一般30余下,不算太累。

网友:
这样挺好,打气压力很直观。

网友:
这要给汽车打气有点费馒头

网友:
平时都没在意车胎缺不缺气,等发现缺气时,用气筒补气,太累了,还是随车带个小气泵方便。

网友:
应该是正好有配件,这个价格应该和买现成的,差不多了吧。

网友:
挺好  我也去整一个

网友:
有显示装置,直观方便,不会超压。

网友:
我的车等发现需补气时,每个轮胎需50来下,费了好几个馒头,还满头大汗。后来省了几顿馒头,买个小米充气宝

网友A:
原来也有人和我一样用这种人工气筒,我用双筒压力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也有人和我一样用这种人工气筒,我用双筒压力大

双筒的是不是又省了馒头

网友B:
请问那个一分二的头叫什么啊

网友:
十多年了,我车上一直放着打气筒,比什么电动的好用。别人来借也无所谓,自行车,电动车,三轮车,篮球足球都一个气管子搞定。
我的方法是先用表测下气压,如果缺压了,不管三七21,先打个三四十下,然后在用表去试,多了就放一点。
方便得很。

网友:
好像是气动工具气管用的三通。三个口轴线平行比较节约空间。我用的也是这类三通,但是T型的,管线支楞着,不好收纳。另外气压表我用的是直径15cm 的,找不到合适的防护橡胶套,放在地上容易把表壳的漆皮给蹭掉,正在愁这个事情。

网友:
这是个很好的创意!
方便查看压力!

网友:
我也有个压力表,正不知道怎么用呢。

网友(2023-04-28):
引用 网友B:
请问那个一分二的头叫什么啊

试试气动元件店里找Y 形三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