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3M tl20温度记录仪拆解

楼主(2023-03-28):
为了刷kindle,到处找ttl线,找到这个3M的温度记录仪

反面,开始直接撬,没撬动,仔细检查,发现下面有四颗螺丝

做工还不错,四周都有防水胶圈,09年的产品,14年了

电池没电了,就为了ttl线

结果线太老了,win10不识别,没驱动

网友A:
随便找个旧机器,装个WIN7不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个旧机器,装个WIN7不就搞定了。

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B:
这个是冷链运输用的吧

楼主:
就怕win7都没驱动,毕竟十多年前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冷链运输用的吧

是的,冷链运输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个旧机器,装个WIN7不就搞定了。

这个可以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怕win7都没驱动,毕竟十多年前的东西了

再不行装个xp系统

网友:
少见的3M记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不行装个xp系统

不折腾了,多多买了一个1.8v的ttl

网友:
外壳很usa,内部很china

网友:
用虚拟机试试

楼主:
不想搞了,电池也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