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解安将军门禁专用电源

楼主(2023-03-28):
单位的门禁电源坏了,拆开看了一下,最后一张图是接线图,

网友A:
没有看到哪里坏了

网友B:
安防的电源质量应该不错滴

网友:
竟然是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哪里坏了

电路板左面的镙丝下面有个白条,那个位置,因为安装人员大力出奇迹,把电路板搞断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防的电源质量应该不错滴

是的,这玩意比正常的开关电源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哪里坏了

因为电路板断了,这个角度看得清晰些

楼主:
是的其实就是这么个玩意,只是上面有继电器可以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