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揭穿小米9电池锁容还有循环清零的谎言(包括三星等等安卓机器)

楼主(2023-03-28):
小米9手机加原装保护板加电芯
测试设备 快充头加线加功率插座加福禄克187
关机充电,手机显示100%之后继续充电到功率插座显示0.2w为止。(刚刚充到100%时手机并没有充满,至少还要半小时才会结束,这个时候功率才会降下来到到0.2w不会降了)
这个时候用fluke187测一下电池电压是4.35v证明充饱了。
有人问了为什么不是4.4v呢?这个因为4.4v是最高充电电压,厂家一般为了安全都只给充到4.35v。
电池有没有充饱就是看电压。
我不知道小米9锁容谎言怎么出来的。
小米电池保护板里面非常简单,根本没有电量计量芯片。电池充电是靠手机主板里面的充电管理芯片,这个已经固定了死了就是电压判定。

网友A:
任何手机都是判断电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手机都是判断电压啊。

是的 有些人就是不懂装懂 人云亦云,还有某些售后说要电池要循环清零(为了多赚钱)。

网友B:
电池充电电压最高4.4V,有最小截止电流,电池有内阻,U=E-I*r,停止充电后电压降低

网友C:
哇哦!这种连接,把表串进去就能量电流了,APP拉不垃圾,电流就能体现出来,现在开发应用的好像都不考虑功耗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哦!这种连接,把表串进去就能量电流了,APP拉不垃圾,电流就能体现出来,现在开发应用的好像都不考虑功 ...

表串进去有零点几欧内阻对充电电压影响极大,哦哦 你说的检测电池实时电流是吧?我有更精确的电池模拟器!微安级电流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充电电压最高4.4V,有最小截止电流,电池有内阻,U=E-I*r,停止充电后电压降低 ...

你说的没错的

网友:
莫信导购小姐的宣传。

网友:
都是谎言,保电压不保容量

网友:
你说的没错的

楼主:
用一个10000mah充电宝电芯 一样充电到4.35v(万用表现在测试4.34v,经过一晚上电压会回落一点)
要换电芯随便你换 多大容量都可以充饱。
不锁容不需要循环清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表串进去有零点几欧内阻对充电电压影响极大,哦哦 你说的检测电池实时电流是吧?我有更精确的电池模拟器 ...

手机有自己的电流传感器,可以安装软件查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一个10000mah充电宝电芯 一样充电到4.35v(万用表现在测试4.34v,经过一晚上电压会回落一点)
要换电芯随 ...

现在的新的手机,就比较难改了,因为很难买到充电电压4.45V的超大容量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有自己的电流传感器,可以安装软件查看

软件不太靠谱,不准的

网友:
谢谢分享

这个时候用fluke187测一下电池电压是4.35v证明充饱了。
有人问了为什么不是4.4v呢?这个因为4.4v是最高充电电压,厂家一般为了安全都只给充到4.35v。

看你的图,电池保护板在哪里?
4.35v证明充饱了,是指电池芯拆下来、不接保护板子、不接线,纯粹正负极的电压吗?
厂家一般为了安全都只给充到4.35v,4.35v是指电池芯吗?还是指电池+保护板的安全电压?

我还以为电芯,直充(无保护),电压能一直飚高,比如上到5v、6v,直到坏掉,烧起来

楼主:
锂聚合物电池充电截止电压有4.35v 4.4v 4.45v 几种。
然后电池是电芯加保护板的。
保护板 明天给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