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想买个示波器学学怎么用,有没有便宜好用的推荐?

楼主(2023-03-28):
不会用示波器,最近想买个学学,不想花太多钱,对性能指标也不懂,好像就是带宽跟采样率越高越好,看好了一款FNIRSI 1014D,大概600块钱,100带宽1G采样,本来就准备买,结果有坛友说这个牌子的虚标严重,然后上网查查确实很多都说虚标,然后再找同价位没有100,1G的,价格再往上汉泰DSO2D10大概800块钱也是100带宽1G采样,这个怎么样啊?还是有更好的选择?

网友:
众仪有个300块的,不过只有10M,我也不知道这个10m是什么单位

网友:
三四百买个二手的,足够用了

网友A:
虚标?
几千的台式也有

国货买最低的价格虚就虚吧

不放心就买个泰克是得入门货总放心了吧

刚看了你说的这款
敢说自动档2秒
确实秒杀不少国内大牌
硬件采样虚的利害,必须要靠软件运行来插值运算,所了这些自动档必须很慢。

这个价格还带信号源,不错的(就是最低50MV档位差点)

还解决编码开关的不耐用

好像是无风扇(也可说明软件运行不厉害, 就是虚的不是太离谱)

外置5V供电
改用移动电源就是隔离波

以上是个人观点

网友:
这个价格(40M)
可看看利利普和汉泰手持
利利普看上去波形漂亮
汉泰耗电是它一半

网友:
不建议买这些玩具!二手台式波波不比这些垃圾东西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标?
几千的台式也有

又发现个便宜的,优利德的utd2072cl,业余玩玩买哪个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发现个便宜的,优利德的utd2072cl,业余玩玩买哪个合适?

上全新普源1102或者鼎阳,其他不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全新普源1102或者鼎阳,其他不推荐

这两个品牌相对比较稳定

网友:
不知道能干啥用
看着大佬好像都有的样子

网友:
玩电子的,万用表,示波器,直流电源,热风枪,高频烙铁,DIY的T12烙铁不能没有,但有了也没多少使用率。

网友:
无用,浪费钱,示波器的时代在八九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