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坏固态,大佬们帮忙看一下可以改U盘吗

楼主(2023-03-28):
插电脑上一直卡住进不去,拔掉电脑就正常了,不知道什么问题?闪存有大佬认识吗?看不懂,查不到信息

网友:
海力士的黑片,SM3267或者is917

网友A:
差不多就这性能吧,容量太小了 没意思

网友:
同款板子 颗粒比较拉垮 可以上3267ae等
建议跑下rdt重新开卡

网友:
用SM3267双贴主控板,双贴32G;若想容量大,还可以叠焊,4贴64G。叠焊,我有经验,可以帮忙。

网友:
看到了   黑片  两个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就这性能吧,容量太小了 没意思

你好,这个是什么软件或者APP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个是什么软件或者APP呀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3599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3599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