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小米无线鼠标Lite拆解

楼主(2023-03-28):
这个鼠标不是我自己的,说起来话长,是我一个亲戚落在我家,是谁我就不说了,反正每年都要来我家住几天,可能一次,可能两次,每次都会落点东西,从穿的衣服,孩子玩具,以及其他随身物品,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忘不了的,以前还都是他们走了收拾一番后快递给他们,后来真是够了,给他们收拾一块放一边了,这个就是上一次回来落下的其中一样,拆开看看
1,

2,握感还不错

3,

4,上盖没有螺丝,卡扣连接

5,

6,拆掉主板和滚轮上面的塑料件,电路板很简洁

7,主板全貌

8,

9,微动开关,不太了解,这个品牌有名吗

10,

11,塑料底壳,到处是孔洞,结看起来眼晕

拆完收工!谢谢观赏

网友:
惠州正牌科电TTC(鼠标滚轮编码器的第三个发明者)红点500万次机械寿命,电气寿命三十分之一约是16万次,手感偏硬。

网友:
TTC 我知道是做机械键盘轴的品牌,想来做鼠标微动应该也不差的

网友A:
好可怕,什么型号的光学引擎看不清,而且这样结构的光学引擎好像比当年雷蛇使用飞利浦的那个还偏门。难怪小黄鱼那么多小米的无线鼠标键盘在整套出

网友:
模样中规中矩的。

网友:
用着还行吧,我的同款鼠标配给笔记本上用的,已经用了5年了,比较省电,一节小米的7号电池可以用一年左右

网友:
鼠标都能忘了,下次用电脑就找不到了。

网友:
这是 真•鼠标,除了移动,左右键,啥功能都没有。

有些东西用习惯,真的回不去。

网友:
原来拆过一个,很精致

网友:
跟9.9包邮的货色看起来差不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可怕,什么型号的光学引擎看不清,而且这样结构的光学引擎好像比当年雷蛇使用飞利浦的那个还偏门 ...

淘宝上的光学引擎种类也很少吧 记得拆过几个无线鼠标 都是光学引擎坏了淘宝找不到一样的 只能扔一堆吃灰中

网友:
也在用这个鼠标

网友:
感觉小米无所不包,啥东东都造?

网友:
比罗鸡还是差些的哈

网友:
常来住,那就放那里,下次来拿走

网友:
现在小米啥都做了,这个鼠标滚轮还是机械的

网友:
这亲戚看来让楼主一言难尽

网友:
楼上的鼠标高级,价格也不便宜吧

网友:
TTC微动也是有的。但是在国内使用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的光学引擎种类也很少吧 记得拆过几个无线鼠标 都是光学引擎坏了淘宝找不到一样的 只能扔一堆吃灰 ...

能坏光学引擎的情况基本都是供电出问题了,没有自己维修价值。买个罗技还能3年保修,我试过京东买微软3500,半年换一个,换了3次最后我放弃更换了。。。每次都是鼠标突然挂掉没反应。跟着蓝影2000也是一样情况没反应。现在上月坏的有线鼠标也是突然没反应了,不想修不值得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