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tx加未知颗粒 求大神出手

楼主(2023-03-28):
试了N个版都不行。

网友:
海力士3D V4颗粒。找对应版本就行。你这个海力士的P版太老了,估计只能开到16NM的。3D V4起码要R版

网友A:
SM2258XT_HY3D-V4_PKGS0925A_FWS0924A0

网友:
SKHynix 海力士

网友:
用三楼工具应该可以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2258XT_HY3D-V4_PKGS0925A_FWS0924A0

厉害!

网友:
我来授你以渔,首先根据flashID查询厂商、制程,然后去老毛子的网站找对应的开卡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