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用Easy 51Pro改造一个EPROM烧录器

楼主(2023-03-28):
一直想了解一下EPROM的读取和烧录,无奈又不会编程,看到Easy 51Pro开源,就用Easy 51Pro改造试试。

这玩意太老了,现在没人用啦,就是玩个情怀。

翻出来一块不知道何时弄的何用途的单片机板

加以改造。

添加12V升压板。

添加编程电压和A9高压的控制开关。这个开关不能用mos管,速度太慢,开始用的mos管,后来把编程的开关改成晶体三极管,A9的开关没改。

修改监控程序,不会编程,复制粘贴还行。

这里花了我两天的时间。写器件时报地址错误,深入查找是这里的FOR语句死循环,变量i被无故清零。
网上也有不少同学碰到此种情况,有说是数组越界造成的,有说是ACC操作造成的,最后试着把
uchar i 改成uchar idata i 程序才得以顺利运行。哪位朋友帮忙分析一下。

上位机就用本坛moyon同学的升级程序,非常好用。

读写都非常顺畅。

电路图也是用Easy 51Pro宇宙版改的。
最后奉上改造后的监控和上位机程序在2楼:

楼主:
还没编辑完成怎么就发出去啦!

网友:
好手艺  好好欣赏

网友:
如何[P3.0, P3.1]直接连接到电脑USB口进行传统串口通信,省掉昂贵的USB转串口芯片
如下最快的STC 1T 8051, 32位8051 都可以
STC8H8K64U-45MHz-TSSOP20, RMB1.9;
LQFP32/48/64, PDIP40, QFN64/48/32 全系列封装现货供应
STC32G12K128-LQFP64/48/32,TSSOP20,PDIP40,QFN64/48/32;

网友A:
很羡慕会单片机编程的大佬,求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羡慕会单片机编程的大佬,求带

编程还是门外汉,以前学过BASIC,慢慢的又都还给老师啦,现在就想了解一下C语言。

网友B:
2716和2732的编程器,21v电压
28脚和32脚的27芯片调节电阻输出到12.5v就够了,
https://oshwhub.com/firseve/eeprom_27_copy_copy_copy_copy

只读 2764 27128 27256 27512 的看
https://oshwhub.com/firseve/eeprom28_ms51

2个电路结合一下就可以写28脚和32脚的27。24脚需要2路高压,28脚或32脚各4中容量型号需要3路高压

上面的板子软件硬件都开源

不开源的是买测试芯片花的太多了,海鲜回血

网友:
27系列 3类芯片的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2716和2732的编程器,21v电压
28脚和32脚的27芯片调节电阻输出到12.5v就够了,
https://oshwhub.com/firsev ...

你是大佬级别呀,现在做这个过时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大佬级别呀,现在做这个过时了吧。

最早我只是想读写fc卡带芯片,做着做着。。。就跑偏了
这东西其实也不算是过时,只是新做的板子不会再用eeprom了
很多老设备还是在使用,换新的都是几十万或者几百万
就像是国外好多东西用了60多年还在工作
近点的说有些时间不太久的plc设备用的也还是eeprom,这种。。。你懂的
老的27芯片麻烦的就是需要12v或者21v的高电压,后来的都是5v或者3.3v的flash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早我只是想读写fc卡带芯片,做着做着。。。就跑偏了
这东西其实也不算是过时,只是新做的板子不会再用e ...

看起来老产品还有一定的社会拥有量。

网友C:
以前也读写过这种27、28、29的eeprom,那是在VCD机上用的。
我有以前的编程器,并口的,觉得现在用不着了,准备通过某鱼出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也读写过这种27、28、29的eeprom,那是在VCD机上用的。
我有以前的编程器,并口的,觉得现在用不着了, ...

淘宝有家店专门卖这个编程器的
不好说啥。。。毕竟都是国外开源的东西,直接打了板子就卖
用的还是打印机接口,外接高压
根据不同芯片切换拨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前也读写过这种27、28、29的eeprom,那是在VCD机上用的。
我有以前的编程器,并口的,觉得现在用不着了, ...

好像是《无线电》还是《电子制作》杂志上文章介绍的编程器,当时还想做一个来着,觉得好麻烦,就没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无线电》还是《电子制作》杂志上文章介绍的编程器,当时还想做一个来着,觉得好麻烦,就没做 ...

这东西现在没有实用价值了。
想要吗?我手头有两个。

网友(2024-04-29):
很老的器件了,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现在没有实用价值了。
想要吗?我手头有两个。

不想要

网友:
都是老物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