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折腾笔记,更换希捷ST4000VX016CMR垂直盘

楼主(2023-03-28):
部署了两套NAS,NAS_01使用DELL R730XD,ESXI下安装黑群晖,由于功耗太高,只作冷备份;NAS_02使用闲置旧主机,功耗35W左右,主要作影音和文件暂存。最近NAS_02提示硬盘已损毁,慢扫8个坏道,修复之后还是过不了群晖自检,基本宣告退役。

本想换个4T普通盘平替一下,结果到处都是SMR叠瓦盘,神坑。研究一番后,终于锁定了2款CMR垂直盘(监控盘,我一开始也是拒绝的。):希捷ST4000VX016、西数WD42EJRX。某东查询价格均在550元左右,线下咨询当地代理商价格为500元,不纠结直接买了。(这两款盘还有海康威视的OEM版,某东价格为500元。)

一、CrystalDiskinfo 查看硬盘信息

二、HD TUNE 测试读取速率

三、HD TUNE 测试写入速率

四、HD TUNE 测试随机读取速率

五、HD TUNE 测试随机写入速率

六、CrystalDiskMark测试

--------------------------------------------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国行希捷实测数据与B站钱韦德发布的海康威视OEM盘评测数据进行比对,基本一致。考虑这两款硬盘的,可以放心购买了。

网友A:
个人感觉,日立的矿盘很有性价比。

网友B:
其实叠瓦盘也是可以用的
只不过需要格式化为合适的文件系统  f2fs
f2fs 是优化叠瓦盘读写的

网友C:
对希捷机械硬盘有点心里阴影。

网友D:
硬盘价格有上浮,去年十月份购入ST4000VX015 要比目前优惠力度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日立的矿盘很有性价比。

感觉半价买矿盘也划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叠瓦盘也是可以用的
只不过需要格式化为合适的文件系统  f2fs
f2fs 是优化叠瓦盘读写的 ...

NAS里面好像没有这个文件系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希捷机械硬盘有点心里阴影。

奈何只有3个品牌,没得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盘价格有上浮,去年十月份购入ST4000VX015 要比目前优惠力度大

等优惠估计还能少个小50 RMB。

网友E:
我的建议是上16TB的矿氦气盘,用多久看脸了,多盘位可以阻RAID5来防止意外情况

网友F:
对希捷机械硬盘有点心里阴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建议是上16TB的矿氦气盘,用多久看脸了,多盘位可以阻RAID5来防止意外情况 ...

16TB国行价格低位时错过了,现在1800RMB还是有点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希捷机械硬盘有点心里阴影

盘坏多了之后我对机械硬盘都有阴影

网友G:
如果买新硬盘,一般考虑老北京硬盘和南京焚多,16/18T性价比高

网友H:
希捷我可以黑一辈子,这个牌子我是不会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买新硬盘,一般考虑老北京硬盘和南京焚多,16/18T性价比高

其实只要自己愿意花时间,找到当地的代理商或者分销商,淘宝的正经价格线下也能拿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希捷我可以黑一辈子,这个牌子我是不会碰了

希捷、西数机械硬盘都娇贵,万年不挪位置的电脑,2014年的希捷2TB依然坚挺,偶尔挪动位置的电脑,硬盘全短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捷、西数机械硬盘都娇贵,万年不挪位置的电脑,2014年的希捷2TB依然坚挺,偶尔挪动位置的电脑,硬盘全 ...

身边挂的st实在太多,这个和移动散热无关,这个牌子故障率就是高

网友:
监控盘5400转的。
我是买的二手希捷银河4T,7200转,21年出厂,五块都没啥问题。企业级不容易挂

网友:
对于希捷,我的感觉还不错,倒是WD,无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