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马哈电动车西普尔充电器故障

楼主(2023-03-28):
48V20AH充电器,就一个指示灯,接入电池组插入市可充电59V;指示灯不亮、风扇不转无电压。测得初级滤波电容333V,次级滤波电容60V。拔下电池,测得充电口电压0.3V。请大家预估下会是哪里故障?

楼主:
是这么个情况吗?

网友A:
59V应该已经充电末期了 你把电瓶电放完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59V应该已经充电末期了 你把电瓶电放完再试

好的,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谢

已经试过了,还是指示灯不亮,而且必须在短接可控硅后才有能给电池充电。但是充电到59V也不会自己停。

网友B:
这个充电器有个可控硅防反接的,要插到电瓶上检测到电瓶才能导通,“短接可控硅才能充电”  检查可控硅检测电瓶那几个元件是否正常,还有那根检测线是否断了?造成无法检测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A:
59V应该已经充电末期了 你把电瓶电放完再试

指示灯还是不亮,不会自停。短接可控硅才能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充电器有个可控硅防反接的,要插到电瓶上检测到电瓶才能导通,“短接可控硅才能充电”  检查可控硅检测 ...

是三线的,我其中一根线没有焊接电路板,你这一说,原来那个检测线啊。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充电器有个可控硅防反接的,要插到电瓶上检测到电瓶才能导通,“短接可控硅才能充电”  检查可控硅检测 ...

检测线接入后还是需要短接可控硅才能充电。

网友C:
指示灯查过吗?肯定是好的吗?通电次级有电压,指示灯不亮,要么坏了,要么控制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示灯查过吗?肯定是好的吗?通电次级有电压,指示灯不亮,要么坏了,要么控制电路有问题。 ...

指示灯是好的,二极管档位测量可以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