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倍量的锂电池充电器DP-K65,外加小改一下

楼主(2023-03-28):
家里这个充电器已经战斗了很多年了,最近发现给电池充不了电了,只能冲到3.4V左右,而且指示灯一直绿灯,原来装上电池是红灯,没有电池或者充满是绿灯,晚上闲着拆开研究研究
220输入 4.2输出

为啥220V进来后没有个整流桥啥的,就一个二极管直接给芯片供电了,不懂

主芯片是U6215B,

充电中,灯不变红

看了半天,还是能力有限 不会修

看着壳子挺不错,想到家里还有几个TP4056,打个板换成随手可见的microUSB口
上面有两个小犄角,红色的可以测整个系统充电电流,黄色的可以测电池的充电电流
电路抄的手册上的标准电路。

装好后发现,LED指示灯画反了,用网线飞一下

结果两个led灯还是搞反了,现在充电中是绿色灯,充电完成是红色等,改天再调整把,充电电流没敢整1A的,600足以。

网友:
旧瓶装新酒

网友:
4056芯片底下有焊盘,而且会发热发烫,画板的时候可以在下边大面积开窗加过孔,过孔背面接着大面积开窗,

网友:
为折腾而折腾,乐此不疲

网友:
何不在焊盘处钻孔,正面用稍大的钻头扩一下,直接焊上直插LED,甩掉飞线。

网友:
原充电电路确实太简单了

网友:
这充电电路太简陋了

网友:
上几个U6215资料

整理的

网友:
高手,膜拜中

网友:
重新打版,改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