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卡迪之光” LED灯泡

楼主(2023-03-28):
          拆一个“卡迪之光”28W  LED灯泡

          骑车外出,瞥见路边有一个LED灯泡,赶紧掉头回去捡起来
          试试有点份量,应该不是山寨的。
          外观:

        应该是下雨之前被人扔的,上面有不少泥土,这是清洗后的样子。

        品牌及功率标示:

         看某宝有这种牌子的灯泡,同规格的价格是12.5元。
         用万用表×10K档测量,有反应,但是通电后灯泡却不亮,怀疑有灯珠烧坏了。
         这货还挺结实的,用锤子反复敲打接缝处,丝毫不为所动!
         没有办法,只得在接缝处钻孔硬撬了!
         终于拆开了:

        硅胶用得挺多的,难怪那么难拆!

        用×10K档检测灯珠,竟然全部都能亮!
        那么就是驱动电路的问题了。
        去掉硅橡胶:

          还好,灯板后面的盘状散热片镶嵌得不算紧,撬了几下就开了:

        外壳内壁有环状铝质散热片,用料算是到位了,不过完全密封的情况下,散热效果估计不理想。

        尾部的螺口有点生锈,还变形了,破坏性拆掉它:

         取下驱动板:

         7脚的驱动芯片,比较老的产品(现在大都用贴片的驱动芯片了):

          检查驱动板,没有发现损坏的元件,加电,亮了!
          它竟然亮了!
          这让我情何以堪!

        因为是外出,手头没有测量功率的装备,待以后再测量。

                  可能是在螺口灯座上没有拧到位(灯泡的螺口有点变形),导致误判,灯泡本来就没有坏!

           回家了,测量这个灯的功率,没有虚标:

网友:
散热还是欠缺点,做工省料。

网友:
路边的灯泡子都被你瞥见啦,瞥见就瞥见吧,还能动手折腾一番,厉害厉害

网友:
山上的不会笑山寨,哈哈。

网友:
修好了又能再战三年

网友:
驱动板没看出坏件,灯珠好的啥毛病线断了

网友:
这东西大差不差的基本一个样子

网友:
论拆机前测试的重要性

网友:
应该有虚焊的地方,补焊下反而变好。能捡到10瓦以上大的少见。

网友:
这牌子的LED也捡过一个,貌似是10W的,不算大牌子,可能会有一定的虚标。

网友:
这质量很好了

前些日子弄俩德国曼佳美  直接是铝芯 ……

网友:
我也出门去了,看看能不能捡个

网友:
锣口线是压在边上的,可能没压紧或松动,接触不好通不了电。

网友:
竟然是好的,感觉功率有点虚标

网友:
瞥见就瞥见吧,还能动手折腾一番

网友:
捡东西还能捡到好用的!

网友:
应该在拆开以前先试用一下,就可以避免恢复困难的问题

网友:
这做工一般,现在廉价LED真是,哎。

网友:
还可以吧,至少不是那种一看就是徐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