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颗LED指示灯引发的惨案,康铭台灯曲折修复记。

楼主(2023-03-28):
多年前论坛推广里面卖的康铭台灯,最近不冲电了。

拆机发现TP4333芯片有鼓包的情况,怀疑芯片烧了,
拼多多下单购买了2颗。

TP4333这个位置鼓包了。

3元包邮买了2颗TP4333。

换上芯片后,故障依旧。

芯片输出只有2v,电池充电输出也只有2v。

这个芯片方案简单,没几个零件,
现在开始怀疑有电容坏了,

拆掉3个电容和1颗电感,故障依旧。
最后拆掉led指示灯,输出电压立马就上来了。

最后给换了颗白色的LED指示灯,充电ok。

充电电流达标。

至于原来的那个芯片有没有坏,这里就不做追究了,搞好收工,做饭去。
为何一颗LED灯会导致如此故障?

网友:
芯片直接驱动LED的?看样子是LED短路引起的故障。

网友:
我买了两个这样的灯 一直用着还不错

网友:
LED灯坏了是无疑,要解剖了看

网友:
LED都不加个限流电阻?

网友:
连个限流电阻都没有

网友:
LeD短路了吧?还不发光,遇到过LeD短路。

网友:
这就是加限流电阻的好处

网友:
LED短路了,这种情还是少见。

网友:
就是一个二极管击穿

网友:
LED灯短路了吧

网友:
想当年修电瓶车充电器,也是换主控无果,后来是浮充NTC变质了

网友:
LED短路?LED应有限流电阻,不至于短路拉低电压。

网友:
LeD短路了吧

网友:
学习一下,抄个作业

网友:
led导致短路路或那一路电流过大等

网友:
这个LED灯居然没有限流电阻

网友:
LED竟然影响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