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记一次黄花NO.907恒温电烙铁的维修并分析故障原因和电路讲解

楼主(2023-03-28):
本文主要内容:
一、事情过程
二、分析验证故障原因
三、电路讲解
四、类似电路图

一、事情过程

最近手背,连续坏烙铁。这个广州黄花高洁907电烙铁是2009年到我手里的,有十几年了,用的不是很多,只有在焊台不方便搬动时才使用一下。前几天使用中,在手里炸了。

炸的部位:

拆开看下:

电路板及元件情况,

初步观察损坏情况:

图中R3是热电偶采样串联电阻,直接到运放的3脚,可能运放也坏了。测量HA17358运放8脚4脚供电不正常,只能拆下测试,

测量发热芯,4条引线全部开路。所有坏的拆下,

更换坏的器件,修补铜箔,

测试能正常加热了,

修好了,可以备用,

二、分析验证原因

从坏的部位来看,热电偶接线处拉火,并且烧了串在其中的电阻,应该是热电偶串进了市电,烧坏电阻R3,烧坏运放。这个发热芯也是前任坏了,换了一个,用了很久了,这次只是调温到400多度而已。还是看看发热芯的情况。

新的发热芯印字与坏的是不一样的,新的可以防伪查询,

坏的拆开,验证一下是不是自己所想,

基本结构中可见是前置热电偶的

坏的情况

应该是发热丝与热电偶相碰,都烧熔了。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有:一是潮湿,这应该不可能;二是热胀冷缩,发热丝拉断,与热电偶相碰,可能性较大。

三、电路讲解

电路原理图

该电烙铁控温范围旋钮指示为200℃~450℃,采用了热电偶传感器,热电偶阻值约为2欧姆。控制电路供电采用了交流市电直接降压、滤波、稳压的方案。温度恒定是以运放为核心的。

工作原理如下。市电AC220V经R7降压、D10半波整流、D11削波稳压、C1滤波后作为HA17358比较器件IC2的电源电压及调温设定的电压基准。运放IC2是作为比较器使用。IC2A完成实际温度与设定温度的比较:③脚为热电偶检测电压的输入(热电偶的电压值与实际温度值正比对应)。②脚为温设定电压值。经②、③脚两端电压比较后,由①脚输出。当温度设定值较高时。②的电压高于③脚的电压,①输出低电压值;当实际测试达到设定值时。③的电压高于②脚的电压,①输出高电压值。电阻R4是运放正反馈电阻,引入的这个正反馈使得比较器变为滞回比较器(类似施密特触发器)。滞回比较器的特点是:正反馈电路;有双门限。下图(a)为模型,(b)为传输特性。

当①脚输出低电压时,反馈到③脚,使③脚的输入电压比实际电压低一点,相当于②脚门限电压比原来的值高一点;当①脚输出高电压时,反馈到③脚,使②脚的门限电压比原来的值低一点,所以就会有两个不相等门限值。实际工作时,输出由低向高反转时,③脚的输入电压要高于②脚电压一定值才会反转,如图中A→B→C的路径;输出由低向低反转时,③脚的输入电压要低于②脚电压一定值才会反转,如图中D→E→F的路径。滞回比较器的正反馈电阻一般取值都较大。滞加比较器的主要作用是防止干扰,本电路中是防止温度在很小的范围内波动时输出锁定不变,不至于频繁加热。设①脚高电平输出为供电电压20V;低电平输出为0V;反馈电阻为1.5兆欧姆;输入电阻为100欧姆,回滞宽度为R3/R4(20-0)=1.33(mV)。大约有四到五度的范围。

运放IC2B是作为比较器使用,在电路中相当于一个选通门,⑥脚的开关。反相输入端⑥脚与①脚相连,所以开关受IC2A控制。同相输入端⑤脚电压是由AC220V经R5、R6分压而得,因而,频率、相位完全与AC220V相同。交流电压有效值约为0.18V,当⑥脚为低电平时,⑦脚为高电平;当⑥脚为高电平时,⑦脚输出与⑤脚频率、相位相同的脉冲信号。该脉冲通过C2、D12、LED加到双向可控硅T的G极上,触发可控硅导通,发热芯加热,同时发热芯内的热电偶电压上升。当加热温度达到②的设定值时,③脚上热电偶电压使①输出低电平,⑥脚为低电平,⑦脚输出高电平,LED熄灭,可控硅截止,发热芯停止加热;当温度下降到一定值(超过5度时),③脚上热电偶电压使①输出高电平,⑥脚为高电平,⑤脚信号通过,⑦脚输出触发信号,LED点亮,可控硅导通,发热芯开始加热。电路中,VT2可以调整恒温范围的高低,VT1可以调整恒温范围的大小。

四、类似电路图

手上有好几个类907的恒温烙铁,

都拆开抄了一下图

原理都相同,只有温度设定部分各取其道。再看下黄花的板子

电路中标出的实测值。
图中有误,感谢58楼的@yiguangqiang纠正
R7是黄紫橙银,应该是47kΩ。
几个图中都应是47K。

附件中是这几个黄花电烙铁的PDF版电路图,有需要的拿去。

谢谢观赏!祝坛友们天天快乐!

补充内容 (2023-5-6 08:22):
感谢144楼@my1048指出的错误,图中的发热芯与可控硅确实反了。
148楼给出正确的图: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4550845&f...

楼主:
沙发不留
纠正一下图中的错,不是热电阻,是热电偶!!
另外拆的这三种烙铁,
宝工用的是贴片元件;
黄花用的是直插元件;
不知名的也是用的直插元件,但是发热心比较细,用907的发热芯装不进去,网上也搜不到40w的这种发热芯。

网友:
出门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还是T12用着舒服

网友:
帖子尝心悦目……再次准备发来贺电…喜迎提精…

网友:
到现在也还在用黄花907,搞点大零件好用,小的贴片就歇菜了,换成刀头了

网友:
这烙铁给你玩透了。热电偶是不是高级一点

网友A:
我也有一个黄花的调温烙铁,已经坏过2次芯了,当年买成60多元,真不值。现在买了一把2元的调温烙铁代替它了。

网友:
温度控制应该比2线的准确吧

网友:
预言一下,这帖子必入精华帖。

网友:
烙铁炸了,当时吓一跳吧

网友:
日本白光烙铁发热芯不易坏

网友:
用的时候喜欢磕吧 终于磕响了

网友:
哗,技术贴不错,不会抄板出电路,这个赞

网友:
很多年前用过30W的内热式黄花感觉不错,后来坏了就换了个907,可惜没用多久就有问题了,通电加热一下就不加热了,拧一下电位器会加热一下几秒钟,然后又停了,不停拧的话可以加热。那时候不会修,就这么扔掉了。

网友:
使用时间太长了14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黄花的调温烙铁,已经坏过2次芯了,当年买成60多元,真不值。现在买了一把2元的调温烙铁代替它了 ...

好像400摄氏度以上发热芯容易坏,一开一关设计不太好,可控硅方案反而耐用。

网友:
有一说一我用的没有一个是这样的,换了花线想办法降低热阻,校准温度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黄花的调温烙铁,已经坏过2次芯了,当年买成60多元,真不值。现在买了一把2元的调温烙铁代替它了 ...

送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