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已修好]拆个LED分段无极驱动器

楼主(2023-03-28):
在各位大神的指导下,精准定位红外接收器旁边16v100uf的电容上,花了1块钱买了5个,换上就好了,谢谢论坛的各位大神

家里客厅灯用了一年多,然后最近突然开始爆闪,一开灯也不能分段,就是一直爆闪,闪个一两分钟就变正常亮了,这个时候也能分段了,把灯拆开后检查了下灯珠,都好着,就把分段器给拆开看下。
外壳

全貌

侧面

输入

输出

请教各位大神,像这种开灯爆闪闪一会就正常的问题是不是电容有坏的,一般是输入端的,还是输出端的?

网友A:
小老弟,很简单有一个小体积,的50V的小容量电解电容换新的或用拆机的大一点容量和耐压的电解电容代换一下,估计就好用

网友:
对于我很简单

网友B:
看外观是没发现问题,估计是某个电容失容了,挨个查一下吧。

网友C:
带红外控制的led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老弟,很简单有一个小体积,的50V的小容量电解电容换新的或用拆机的大一点容量和耐压的电解电容代换一下 ...

老哥的意思是输出端那4个250v2.2uf的电容?

网友D:
红外接收管旁边的电容,主滤波电容换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外接收管旁边的电容,主滤波电容换了试试

好的,谢谢指导,我试后反馈

网友E:
在线测试电解电容器的确不好判别

网友F:
估计是某个电容失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外观是没发现问题,估计是某个电容失容了,挨个查一下吧。

好的,我先换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红外控制的led控制器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线测试电解电容器的确不好判别

主要是懒的拆下来测了,问问大神们,说不定就一步到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某个电容失容了

应该是,大家都这么说,那我就先换电容

网友:
不是输出的是那个最小的小崽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红外接收管旁边的电容,主滤波电容换了试试

450V的电容不会这样,红外线接收旁边那个换新的吧找个250V10uf的拆一个电子镇流器有两个那种

网友A:
还有一招,先用电烙铁把它加热然后赶快送电看看灯条怎么样?越快越好,如果正常就换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招,先用电烙铁把它加热然后赶快送电看看灯条怎么样?越快越好,如果正常就换了它 ...

红外旁边那个是16v100uf的

网友:
可能某个电容失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外旁边那个是16v100uf的

看来和我的版本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