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用我修理罗技k845键盘的经历劝退网友!

楼主(2023-03-28):
第一次接触机械键盘是在大学,那时候买了一块ibm的二手键盘,手感爆好,可惜毕业的时候卖掉了。后来就再没用个机械键盘。上周在论坛看到大家都在玩k845,价格便宜,心动之下跟风买了2块。配了一块pcb一起42元。用了2元闲鱼币。实付40块。

这是修复后的键盘,是不是感觉超值

先给你们看看我收到的两块板的成色

一块板运气好,只断了一组线

另外一块板就是常态,断了三组线

外壳修复
先清理毛刺

然后在外面贴上胶布

接着在键盘内部给裂缝填充铸工胶

下面修补pcb板,用同样的方法填充pcb板,先粘胶布后补胶

断点修复,这没什么好说的。断点基本上在led26旁边,走线一般两根粗的飞线连,剩下三根,一根是led+,一排led+并联,另外一根是二极管正极共线。最后一根不懂是什么,看pcb走线连
这四张图基本就是连线图

下面告诉大家坑在哪
首先是脏,超级脏。一块键盘上居然还有根体毛,恶心死了。另外一个则是进液体,看起来像可乐或者咖啡,但是焊按键的时候有股骚味。没办法,只好把键盘全拆了清洗一遍,工程浩大

买k845必须买pcb,因为一定要换配件。我第一块键盘,换了一个led,一个键引脚断。第二块键盘换了两个led按键2个断脚,一个氧化。不过只要不是一分为二,按键基本都可以抢救
这是氧化的按键,用砂纸打磨后修复

这是断脚的,焊线后用铸工胶固定修复

我的第一块板因为断了一组线,修复很简单。但是第二块板断了三组线,而且进液体。氧化严重,所以选择搬板

搬板后飞线修复

结果插电脑不认,慌了,仔细观察看了半天才发现送的pcb板接口旁掉了两小电阻。没办法,只能从坏板上搬过来。电阻是真的小,足足焊了我十几分钟

还有一个坑就是重复键。第二块键盘有两个键帽是重复的。还好都是小键盘这边,影响不大
两个方向左键和两个ps键

总结,搞这两个键盘花了我一天半时间,修复之后有一点点成就感。但是如果让我再选,我肯定不会再修。两把键盘,旧的是使用频率很高,按键手感很松。不比薄膜键盘好。另外一个稍稍新点的手感好点。花费了一天半时间,大部分都是在拆机清洗,感觉得不偿失。

另外有个小技巧,给电路板5V供电,电流10MA,要是太大或者没有,就要检查主控了

网友:
用得了那么多吗

网友:
100内有没有不错机械键盘

网友:
最近论坛买的不少

网友:
入手2次 买了3个  全部安全下车,感觉还行,自己用的玩意,就这样了,比网吧淘汰那种还行

网友:
点赞,非常不错的技术

网友:
这过程也是跌宕起伏啊

网友A:
电脑键盘自己的用几年都感觉不卫生很难清理,别人用过的我接受不了。

网友:
搞不明白最近这是怎么了,这东西很好吗

网友:
第一块键盘是在论坛里看到的切割最浅的了。

网友:
感觉没啥必要,我两百块钱不到买的无线蓝牙键盘感觉用的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键盘自己的用几年都感觉不卫生很难清理,别人用过的我接受不了。

确实是,看论坛网友买的都是干干净净,实际上都是清理过才拍照的,正常使用的键盘,除非用完就套保护罩,要不脏兮兮的才是常态。所以我是不建议大家买的

网友B:
楼主这两块是我见了最脏的两块了,我买的三块,都挺干净的,并没怎么清理,接线装回就好了,但是楼主那块板子确实是见到切割最少的了

网友:
我在很久之前买的,那时候论坛里基本没有帖子,咸鱼卖家还没有改成现在的名字,买了三块,两个845基本都全新切割,但灯都有点问题,一个610没修好,当时想的就是新的修修,用过很久的就没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两块是我见了最脏的两块了,我买的三块,都挺干净的,并没怎么清理,接线装回就好了,但是楼主那块板 ...

失之桑榆,收之东隅,两块键盘都很脏,不过三块pcb有两块都是只断了一组线,基本上都是飞7根线就搞定

网友:
最近时兴折腾键盘啊

网友:
可能数码之家把他家键盘带火了,开始卖挑剩下的呢

网友:
本来就是买来玩玩,顺便体验一下机械键盘,反正也不贵。另外你的这块是真脏

网友:
我买了一块,看起来还是比较干净的,不过我还是全部清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