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怎样区分福禄克87V和VC

楼主(2023-03-28):
想在咸鱼上淘块87V,请教大家:在不拆机的情况下,除了屏幕上方的字母,怎样区分87v和87vc,是否还有换壳机……?
谢谢大家!

楼主:
会不会有些换壳机?

网友A:
我猜,聪明人会想到这一招的
小黄鱼上面,聪明人尤其的多

网友B:
我感觉没有什么两样,干就行了,心里安慰而已,我有两个一个进口的,一个国产的,不过是别人给的,不能卖,否则卖你去,如果你非得纠结,感觉美版的档盘弹性稍好点,不排除是个别现象,人家销量那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没有什么两样,干就行了,心里安慰而已,我有两个一个进口的,一个国产的,不过是别人给的,不能卖, ...

都是哪年产的,有空发个拆机对比!最好是相近年份的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没有什么两样,干就行了,心里安慰而已,我有两个一个进口的,一个国产的,不过是别人给的,不能卖, ...

昨天买了,今明天到后拆开看看,卖的人说是一直放着未用,成色看看是蛮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哪年产的,有空发个拆机对比!最好是相近年份的 哈哈

明天到后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聪明人会想到这一招的
小黄鱼上面,聪明人尤其的多

如果能看出来是换壳可以退的,卖家保证说是无拆无修无损的原版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都是哪年产的,有空发个拆机对比!最好是相近年份的 哈哈

北方太干了,鼻炎犯了,有什么好的药,眼睛太痛了,大佬应该玩过这两个吧?国版是我处女拆机,进口版是朋友出国了,不要了,我感觉美版好点,但是说不出来,应该是心里做怪,只试了一下,别人回国了,如果用到还得还给别人。

网友D:
这个一般还真难分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一般还真难分辨。。

拆机,仔细对比,还是有区别的,就怕说拆机不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北方太干了,鼻炎犯了,有什么好的药,眼睛太痛了,大佬应该玩过这两个吧?国版是我处女拆机,进口版是朋 ...

是光线的原因还是版子颜色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一般还真难分辨。。

看运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北方太干了,鼻炎犯了,有什么好的药,眼睛太痛了,大佬应该玩过这两个吧?国版是我处女拆机,进口版是朋 ...

请问板子上有出厂日期吗?

网友:
JD 上卖的,分不清是 87V 还是 87VC , 标题是 87-V 图片却是  87 VC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板子上有出厂日期吗?

一般有版本号,不用纠结了,福表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用就行了,我见过15年以上的福禄克精度不变,所以没必要瞎折腾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有版本号,不用纠结了,福表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用就行了,我见过15年以上的福禄克精度不变,所以没 ...

刚收到,成色充新,就是交流电压档有2 -3左右的基数,但和117c测同一个地方的电压,又是一致。直流测7号电池 ,正反又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收到,成色充新,就是交流电压档有2 -3左右的基数,但和117c测同一个地方的电压,又是一致。直流测7号 ...

都跟你说了,如真是福禄克生产的,无论是国版还是进口版这辈子正常用,你应该用不坏,87V不能长时间用大8A以上电流,否则发热很大,记住这点就行了,设计的问题,太细了发热难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北方太干了,鼻炎犯了,有什么好的药,眼睛太痛了,大佬应该玩过这两个吧?国版是我处女拆机,进口版是朋 ...

都是什么年份的,看着区别不大,不像最近这些年的批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什么年份的,看着区别不大,不像最近这些年的批次

不知道,寄放在我这里而已,或许慢慢会真的变成我的,感觉很老了,国版是3.03,美版是3.01,美版的朋友出国了,国版的是个菜鸟,他不会用,别人给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