禧玛诺后变速器太靠近轮组,这个情况可以调整吗?

楼主(2023-03-28):
如题,最大飞有一点点碰轮组的反光板,变速器的L大飞限位已调整,不是限位问题,貌似是后变速有变形?变速器和飞轮不在一个平面上。

车龄较长,变速器螺丝都是松的,拧紧后会好一点,但是还是会碰到轮组,这个情况可以调整吗?

网友:
看划痕是摔过变形了,用扳手包着布给掰回来

网友A:
变速器导板,看着是垂直的就行,如果不垂直,那是尾钩弯了,要用专用的尾钩扳手调整。 你这个反光板位置有问题。导板 距离辐条近是正常的。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尾钩变形了,歪了。

网友B:
把辐条上那个反光板沿辐条方向向内或外移开不就OK了么!

如果还擦辐条,可以调下后变速限位螺丝,让它离轮组远点,也可以把导板向外掰一点

网友:
导轮夹板、尾勾有没有变形

网友:
还有你那反光板换另一面的辐条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速器导板,看着是垂直的就行,如果不垂直,那是尾钩弯了,要用专用的尾钩扳手调整。 你这个反光板位置有 ...

你说的提醒我了,变速不好弄就弄反光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辐条上那个反光板沿辐条方向向内或外移开不就OK了么!

如果还擦辐条,可以调下后变速限位螺丝,让它离轮 ...

有道理,我把重心放变速器了

楼主:
搞定,直接把反光板往飞轮方向移动5厘米,问题解决

网友:
尾钩变形了吧, 大力出奇迹就行了

网友:
尾钩摔变形了,矫正时小心扳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