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老式电解电容哪一头是正极啊?

楼主(2023-03-28):
这个老式电解电容哪一头是正极啊?

网友:
外壳是负极

网友:
可以测量出来的,万用表充放电的大小和速度不同

网友:
一般情况下外壳是负极

网友:
无极电容,这个高级货,德丽风根

网友:
华为P50的相机那么差吗,看得我眼花。

网友A:
余承东看见这个照片很生气。一般是奸商的照相水平最差。

网友:
我也觉得外壳是负极

网友:
把电容照的太不清楚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用座机拍的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余承东看见这个照片很生气。一般是奸商的照相水平最差。

你好东叔

网友(2023-06-12):
用万用表测量,如果标注看不清了外壳为负极,无极性的另一回事。

网友:
上个无极得了

网友:
印象中外壳是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