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6201A刷机要吐血了

楼主(2023-03-28):
买了个二手TY6201A,使用恩山P大提供的固件,拆下nand flash芯片刷机,土豪金CH341A能读不能写,写入要么卡进度条走不下去,要么校验失败,要吐血了。。。

网友:
换一个好一点的吧

网友:
我也在准备吐血去买编程器了,本身又毫无基础,慢慢吐慢慢好吧

网友A:
读完备份保存,,再清空,,再写入数据。。写入时间长,可能是数据传输不稳定

不能校验通过,,闪存要对型号

网友:
估计还是兼容性有问题,要不软件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341A不支持吗?

有人说成功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完备份保存,,再清空,,再写入数据。。写入时间长,可能是数据传输不稳定

不能校验通过,,闪存要对型 ...

1、远程固件已经备份了;
2、操作上应该没啥问题,擦除后也查空了。
3、我还买了别的型号nand芯片,芯片型号能正确识别,也是一样写入不成功。
4、土豪金板子上用的CH341B芯片,我还单独买了两片CH341A换上也不行。
5、网上看到土豪金CH341A供电不稳,还改板增强了3.3V供电,问题依旧。
继续折腾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压问题,再不行就买个编程器吧,开源的编程器某鱼也就八十左右不过需要注意电压

网友:
员可以在此回帖申请将家元“清零”(手续时大V设置

网友C:
这个固件即使你刷上了,后续你会更糟心

网友:
这个没刷基本自带的够用了

网友:
我有个小白问题,刷机是用来解决什么问题的?是原来的固件不好,所以要换成更好的固件,解锁更高级的功能,是吧?

网友D:
换个341软件试试

网友:
多少钱买来的

网友:
CH341A扔了吧太慢了 买xtw1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固件即使你刷上了,后续你会更糟心

这是个有故事的帖子

网友:
ch341a还能刷nand?nand编程器不是挺贵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固件即使你刷上了,后续你会更糟心

买之前功课没做好 后面才发现固件要收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341软件试试

问题解决了 排线太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