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魅色充电器加Type-C口

楼主(2023-03-28):
之前抽奖的魅色充电器,吃灰很久了,拿出来改改
拆机过程坛里大把就省略了,先看看改好的接口照片吧

电路板上接口固定方式是这样的

另一个角度,C口负极直接搭焊外壳上,两个CC端子直接搭焊0603电阻到外壳上,这样只需要两根正极的线,正极用的网线

然后是装到壳子上的照片

能看到正极是从过孔穿过来焊到电阻上的,就是不想破坏原来电路板的阻焊,正面烙铁也不太好操作,只能这样了。另外就是增加了一根电池负极的线焊到弹簧上。
原装电源线插上的效果

C口线插上的效果

然后就是开孔工具,专门留的一个报废C口母口外壳,加电烙铁就是很好用的开孔工具

后面再来一个之前红包撸的充电器也改C口,这款充电器芯片应该是4054,也能用,就不换芯片了,这个负极线直接从外壳引出

好了,改造完成两个充电器,继续放着吃灰

网友A:
改C口用着方便,改完后继续吃灰也是常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C口用着方便,改完后继续吃灰也是常规操作

偶尔用一下吧,不过不玩手电筒,基本上也没怎么用到18650,拆机的几十个18650基本是吃灰状态,之前测容量最小的70mAh,最大的2430mAh,都是鸡肋

网友B:
两个口叠在一起,能固定牢固吗?

网友:
不知道是否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口叠在一起,能固定牢固吗?

叠一起,焊锡把外壳焊一起,牢固程度还可以,如果怕micro接口受力不够的话可以叠焊到USBA口上

楼主:
原来的接口能固定牢固的话,加上去的接口是和micro接口外壳焊锡焊一起的,牢固程度还行,而且type C接口拔插其实不会很紧的,这种光面的母头阻力比较小,最少我感觉松紧程度原装的micro接口更紧,因为原装的接口有钩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