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充气泵漏气,拆了修了一下

楼主(2023-03-28):
刚买了个充气泵,来了试了下,充气没问题,但是插轮胎上就漏气。。。来回快递实在太麻烦,又重,自己拆开修修算了

拆了看了下,就是这个金属片漏气,原来是弯曲的,这咋安装的,没有品控吧
缸盖貌似锌合金,连接轴估计也是,怕麻烦没都拆掉。

缸体像是不锈钢的,应该比较结实

拆开后里面的润滑脂是黑的,顺道换了,也不知道这样换对不对,欢迎高手给指点下

这是擦掉的润滑脂,太恶心了

最大缺点就是连接螺丝的都是塑料的,上不紧不说还很容易滑丝。。

网友:
这帖子,没交代清楚啊!

网友A:
看着金光闪闪的原来是塑料的

网友:
连续用,四个轮胎都打不完就报废了

网友:
应急用的东西。

网友:
那个润滑油得用耐高温的哦,用起来缸体可烫了。

网友:
一发热就得停,打不了多久

网友:
这个气泵还行,气缸不是塑料的

网友:
备个高压气筒也挺好用的

网友:
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不会是便宜没好货吧

网友:
可以找他们补差价

网友:
黑色的应该是二硫化钼润滑剂,耐高温

网友:
撸羊毛撸过一个塑料缸体的

网友:
小米的无线在用 利用率太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金光闪闪的原来是塑料的

我怎么看的是银光闪闪?

泵体都是塑料的,估计不耐用。

网友:
这个东西市面上太杂了,质量岑差不齐。

网友:
说了半天也没说故障的原因在哪

网友:
这个是双缸的吧,,打气应该比我那单缸的快,我是气管沙眼漏气,剪去部分变短了后还是可以用,数显自停
前段时间改了18650+升压板,给泡沫喷壶充气用就是噪音太大了...

网友:
数显的充气泵都不便宜~备一个补下气,应个急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