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有坏道的机械盘当从盘可以吗?

楼主(2023-03-28):
主盘固态,64G有点小.

网友A:
可以,但使用过程中可能造成数据丢失,卡滞,死机等

网友B:
坏道又不是不能修复

网友:
现在硬盘便宜,坏盘可以备份点资料

网友:
可以,不要把系统文件设到从盘,存一些不重要的数据

网友:
当从盘没有问题的

网友:
有坏道尽量不要用了,现在硬盘便宜换一个

网友:
用检测软件看坏道在那个位置,在用分区工具把坏道屏蔽基本不影响使用,当然如果坏道数有继续增加的趋势还是要更换掉为好

网友:
可以但不建议,坏道多建议多备份

网友:
可以,就是没存重要东西

网友:
1T的没坏道的也就几十,不至于这么省

网友:
可以,但是不要储存重要数据

网友:
存点不重要的东西没事,重要的文件一定不要放在有坏道的盘上

网友:
坏道不多可以用,重要的东西不要放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使用过程中可能造成数据丢失,卡滞,死机等

已装上使用,开机自检尚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道又不是不能修复

几道红杠,难啊!

网友:
屏蔽坏道后,当移动盘使用,存储点音乐,电影什么的还是挺好的。

网友:
最好不要用有坏道的硬盘,数据得不到保证......

网友:
将坏道屏蔽放一些不重要的文件没问题

网友:
又不贵还不如买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