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加热杯垫做个小加热台

楼主(2023-03-28):
正好捡到一个便宜的加热台,试了式效果并不好,与是拆开来利用里面的电路,原来的加热块太小了只有拇指大,这个是另外买的

开关是什么地方拆的

支撑部分用的是买加热台送的,加了弹簧来固定到底座上

拆焊一些小板子还是很方便的

背面线路,之后可以用8字插头做电源线的分离

网友:
小巧玲珑啊

网友A:
开关插脚跟铁盒间电气间隙太小了 铁盒容易形变 稍有不慎 就全屋熄灯啊   最少要搞个板子挡一下啊

网友:
这东西改出来的效果怎么样啊,这个改发很有创意。

网友B:
这个温度如何啊?

网友C:
没看明白原来捡的加热杯垫部分用了哪部分在加热台上,电路板吗?

网友D:
温度梦到多少度啊?

网友:
是个不错的想法。

网友:
这种55度保温杯质量很不好,办公室里有几十个,没人要。

网友E:
杯垫就被利用了半个铁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温度如何啊?

鹿仙子的加热台,直接接220V,加热还是挺快的,我这个是200W的,但是刚开机会有400W然后逐渐降到6,70W维持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原来捡的加热杯垫部分用了哪部分在加热台上,电路板吗?

电路板,上面的按压开关去掉了换成船型开关了,指示灯保留了,加热块换成鹿仙子的拆焊加热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杯垫就被利用了半个铁壳

不是的,铁壳是没用的盒子上的盖子,杯垫利用了电路板和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插脚跟铁盒间电气间隙太小了 铁盒容易形变 稍有不慎 就全屋熄灯啊   最少要搞个板子挡一下啊 ...

是的,铁盒太薄了最后是有点变形,开关插脚的话用热缩管套了不知道够不够

楼主:
这个就是借用了加热杯垫里的电路板,它里面的电路板真的就是这么点,只有最基本的开关和指示灯,原来是用杯子的重力压在按压开关上,现在拆掉了改成了船型开关手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温度梦到多少度啊?

不清楚,能融锡,加热速度还可以

网友F:
实用的小工具,电源部分和底壳之间加层绝缘应该安全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用的小工具,电源部分和底壳之间加层绝缘应该安全一些

是的电路板下面贴了绝缘胶带,固定用的螺母也是塑料的,并且用塑料垫片支撑起来

网友:
感觉杯垫的功率不够,温度不高

网友:
杯垫用来烘干小物件还是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