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总是不满意的焊锡吸烟机

楼主(2023-03-28):
试过某宝上两款50左右的吸烟机,要么吸力太小,要么噪音大,在有别人在的时候比较吵人
先用了这种小盒子,里面是6cm5V风扇,声音很小,当然吸力也小,想试试能不能固定在烙铁上,发现还是太重了,而且烟太多就会有很多直接被吹出去,效果不理想

于是找到一个12cm12V大风扇,声音也小,吸力没大多少,但是面积大了,会更高容易吸到,而且也找到了合适的盒子(下图风扇放反了)

而且可以直接装两片或者三片过滤棉,吸收效果会更好,而且盖子还可以盖

就是电源不知道用什么好,最划算的是用现有的材料,这个之后可以做;但是如果有很多小功率的12V设备,整个通用桌面电源会不会更好?

网友A:
找个旧的计算机电源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旧的计算机电源就行了

确实可以,ATX转接,但是总觉得太大,要是可以拆开来去掉线,直接在电源外壳上安装许多输出模块接口,感觉会不错,但是自己动手能力有限,不太会弄

网友B:
恩,我都是用鼻子吸的。

网友C:
对人的伤害大的是细小颗粒,大颗粒直接被鼻腔过滤成鼻屎了。所以,滤材要用更细密的,静电过滤之类的。最简单的还是排到室外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我都是用鼻子吸的。

同款“吸烟器”

网友:
最好的还是排到室外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人的伤害大的是细小颗粒,大颗粒直接被鼻腔过滤成鼻屎了。所以,滤材要用更细密的,静电过滤之类的。最简 ...

确实,最好还是大风机装在靠室外位置,这样也听不到太大声音;过滤棉确实要换密点的

网友D:
空调孔不要封闭严实了,整一个风扇贴上面,用浴霸带的那种波纹管连接到风扇处。把波纹管的另一端靠近焊件,效果刚刚的。
不过室外要防鸟,我的已经被鸟窝的杂草堵住了,风扇都转不动了,等幼鸟飞了后再去用网封闭墙外。

网友E:
用机箱风扇吸力不够呀

网友:
可以考虑用艾灸室的那种排烟管排到屋外去。

网友F:
用一个功率大点的风扇,再装个PWM调速器,风扇速度调到噪音和吸力都满意的时候就可以了。

网友G:
嗯,最好是别人焊,家电维修职业病过敏性鼻炎。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一个功率大点的风扇,再装个PWM调速器,风扇速度调到噪音和吸力都满意的时候就可以了。 ...

这个感觉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嗯,最好是别人焊,家电维修职业病过敏性鼻炎。

哈哈多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调孔不要封闭严实了,整一个风扇贴上面,用浴霸带的那种波纹管连接到风扇处。把波纹管的另一端靠近焊件, ...

也是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机箱风扇吸力不够呀

勉强吧,主要是不想走大噪声

网友:
我用的是强力风扇,吸力足够,之前用暴力风扇,太吵了,感觉桌子都在振动

网友:
找只鼻子长的,吸力大的过来帮忙,比如大象

网友:
排风扇接个管子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