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解乐测万用表LECE LC-816

楼主(2023-03-28):
闲鱼6元一个乐测811,的买了10个,结果中奖了都好好的,而且还有一个lc-816自动量程表。

看外观就觉得电池鼓包了,

果断拆开,电池这是咋了?

外壳铁皮都腐蚀透了。
值得夸张的是811都没有螺丝,这个螺丝齐全,拆掉4个后盖螺丝露出电路板

拆开固定主板的螺丝,上面4个长方形布局的是显示屏螺丝

信号一开始就拍照了转盘簧片位置,后面弄掉了好几个,要不然就头疼了。

一颗大大的牛屎芯片

电流电压都是LM358

这几个不知道啥功能

最后来一直流电压对比zt219

交流电压220V

测量值比zt219小。

楼主: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表是4M晶振,不知道芯片是啥型号。

楼主:
这个lc-816和lc811都有电流档差错位置蜂鸣闪灯提示,就是档位不在电流档插入电流表笔会提示。

网友:
楼主的运气好,物有所值。

网友A:
做家电维修是够了,

网友:
这个价位买了10个都好好的,不容易,自用用不了,可以转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lc-816和lc811都有电流档差错位置蜂鸣闪灯提示,就是档位不在电流档插入电流表笔会提示。 ...

那挺好的,新老手都有可能会犯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家电维修是够了,

都不留,有更好的

网友:
运气爆棚,都是好的,这么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表是4M晶振,不知道芯片是啥型号。

芯片应该是9721吧,外观像18B

网友:
从乐色到乐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应该是9721吧,外观像18B

不知道,唉

网友:
电池怎么成这样了

网友C:
10个太多了,楼主怎么处理,出二手卖了?

网友:
816还是带LED的
赶上黄皮18B了

网友:
楼主表真多,用的过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个太多了,楼主怎么处理,出二手卖了?

卖二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应该是9721吧,外观像18B

就是9721牛屎芯片

网友D:
就是FS9721电阻档最慢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FS9721电阻档最慢的芯片

就是电阻档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