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睿登RK6006可调直流稳压电源到货,还没想好怎么用

楼主(2023-03-28):
中午就到,还没想好怎么用,盒子还没有呢

网友:
睿登可调直流稳压电源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不错,
液晶屏蛮漂亮的,
就是售价贵了些。

网友:
外型小巧,结构紧凑,看着很棒

网友:
哈哈,想怎么用怎么用

网友:
本来也想买的。感觉有点小,散热不好

网友A:
好高级,多少米收的

网友:
液晶屏蛮漂亮

网友:
直流稳压电源比较实用,看着还挺好 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高级,多少米收的

首发价120

网友:
比RD6006体积小很多,少了数字按键盘。估计参数大差不差的

网友:
你这款可调电源配什么直流电源啊,变压器还是开关电源,我也想搞个对后级配什么直流源比较难决定。

网友B:
外接电源用什么类型的比较好?

网友:
感觉板子焊的不咋的

网友:
USB口缝隙有点大啊

网友:
RD6006在用,这个没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电源用什么类型的比较好?

用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48v电池组输出电压最好,组成二次电源。开关电源本身是二次电源,加上楼主会变成三次电源,不利于纹波和动态响应。

网友:
现在190了

网友:
都什么年代了还在用micoUSB

楼主:
我是定了一个隔离变压器,0-110-220   0-18-24-30,不用那么高电压了,一般用很少有超过24V的,做一防水盒里,再集成一个T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