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想买个电子显微镜,该怎么选?

楼主(2023-03-29):
想买个千把块不带屏幕的电子显微镜,淘宝看了下一堆一堆的,各种像素各种价格,不知道哪种好,好像这种显微镜都是杂牌组装的? 没了解过这些东西,有懂的哥们给科普推荐下该买那种比较好。感谢!!!

网友:
看这个用放大镜就够了吧。

网友:
我就有这东西,怎么说呢,凑活

网友:
以前也想着买一个,但是后来又一想,不是专业维修的,一年也用不了几次,就算了

网友:
这东西当然是贵的好

不需要指点,想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吧

网友:
谈论显微镜很少,学学

网友:
现成的,就买贵的
DIY,买镜头组加数码相机自己组装

网友:
有多少钱办多少事

网友:
这东西主要就那个镜头贵点吧,应该叫放大镜,还没到显微镜的地步

网友:
1000来块钱预算这个还可以,修手机朋友就用的这个

网友:
1千块钱买光学的

网友:
多加点预算买三目的。

网友:
为什么不买一个二手的体视镜?

网友:
楼主这是要搞芯片级维修吗?

网友A(2023-06-09):
这个看的,没有立体感,焊接或者刮pcb操作可能不行,为什么要双目体视,就是因为有前后上下。电子屏专业作用我想应该是展示教学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的,没有立体感,焊接或者刮pcb操作可能不行,为什么要双目体视,就是因为有前后上下。电子屏专业作 ...

谁告诉你的可能不行?我就用的电子显微镜!!!

网友B:
买回来看效果,不好就退货,觉得好就留下,我都买了好几个小品牌才留下一个所谓的品牌,当然不是大品牌,毕竟不到千元,还得另外花钱配显示器侧光源等。

网友:
买个带自动对焦的吧,用气量方便很多,还能保证镜头跟摄像机不是随意拼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回来看效果,不好就退货,觉得好就留下,我都买了好几个小品牌才留下一个所谓的品牌,当然不是大品牌,毕 ...

大神用的哪款推荐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回来看效果,不好就退货,觉得好就留下,我都买了好几个小品牌才留下一个所谓的品牌,当然不是大品牌,毕 ...

专家用哪一款我们就买哪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