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个电容放电笔。。。。就做个笔就行了。。

楼主(2023-03-29):
维修电源,以前用电烙铁的。。放一次万用表测一次电压不方便。。。

看图,原理很简单的,就做个笔。。链接一个开关电源就行不分正负,灯灭放电基本结束了。。。想大功率点输出接个负载就行。。

做个笔

接上电源,放电时候有点火花,电源电容充电而已,想没火花把电源400V电容拆去估计就行。
灯灭放电结束了。。不放心停留多1 2秒。

成品。。

就这样的成品了,是不是好简单了。。。省去了后面的复杂电路。。

完毕。。。。

网友:
我用的两个39欧的电阻串联直接怼上

网友:
感觉像电磁炉这种高压应该不行吧,是有风险的。

网友:
用个合适电阻确实简单。

网友:
这个方法实用,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方法很不错,我是用灯泡。

网友:
哈哈,我去,这也想得到

网友:
临时用用还行,线太细了

网友:
严格来说,这样放电是放不干净的

网友:
是的,这样放电,一是不容易放干净,二是对你外接的开关电源也是个冲击。还不如接个电阻来的简单、方便。

网友:
简单实用,性价比高。

网友:
怎么感觉这样做更麻烦啊?

网友:
这个真的是个笔啊,还是两个水笔做的

网友:
放不干净,有余电的

网友:
确实感觉直接串个电阻省事,串个灯泡能理好的看到放电结果

网友:
方法不 错,维修电器安全第一

网友:
想法挺好的,为什么放电不干净?

网友:
串个电源就行?

网友:
简单实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