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瓶车充电器脉冲的疑问

楼主(2023-03-29):
我有几个充电器
1号西普尔代工的60V20A充电器
2号电商跑马灯充电器
3号西普尔sp128新国标灌胶款

疑问和测试
在充电时使用ut210e钳形电流表调至交流2a档夹在电瓶串联连接线上
1号:0.2XXA+
2号:0.003A
3号:0.010a

那么是否代表1号西普尔的带脉冲 2号视为误差 3号带吗?

网友A:
用万用表的Hz档测一下看看

网友B:
电流波形不在表的测量范围。

网友:
用示波器应该能看到波形吧

网友C:
测量到的交流分量怕不是纹波

网友D:
理论上开关电源不都是脉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开关电源不都是脉冲吗?

实际上开关电源输出端有电容,输出波形不是脉冲方波

网友:
这个没研究过

网友E:
只要沒有明示有脉冲功能,是不会给你脉冲功能的,你测的是只是波动,因为铅酸电池充电有波动更好消除极化效应。

网友:
路过 完全看不懂在说什么

网友:
都不带我认为

网友:
充电器输出电流的直流成分居多,也就是波形比较平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要沒有明示有脉冲功能,是不会给你脉冲功能的,你测的是只是波动,因为铅酸电池充电有波动更好消除极化效 ...

学习,看看

网友:
一般是没有脉冲功能的,作用比钱效果小多了。

网友F:
其实脉冲没什么乱用,充电环境才是最佳良药。

铅酸电池随用随充,不用完,充放电不高温,不低温。

对基板真有修复作用的是额定频率负脉冲,相当于充电过程中,突然停充一下,然后有个电流极大的放电脉冲。

网友:
脉冲估计只有用示波器看了,这种测电流没有参考意义吧?有没可能充电电压有偏差导致的电流大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到的交流分量怕不是纹波

有330UF电容应该不至于吧 我有一个金宇充电末期带正负脉冲的 电容才100UF 恒流充电时也测不到AC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的Hz档测一下看看

UT210没有这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波形不在表的测量范围。

那为什么普通充电器侧不到交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脉冲没什么乱用,充电环境才是最佳良药。

铅酸电池随用随充,不用完,充放电不高温,不低温。

电池出厂1年以上 低频使用一周到一月充一次的情况 带5W水泥电阻脉冲充电器可以将单节最高电压控制在14.6v左右,普通三段式有15.2V过充了 我亲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