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华为sound joy 工程版拆解

楼主(2023-03-29):
前言:这是在鱼上199收来的华为sound joy 工程机,宝贝截图;

配网成功 服务器注册失败(服务器里的序列号被删了)

——————拆机——————
外观看一下,工程机的原因品牌字母E和U顺序不对(故意的),变成了HEAWUI

音量加减按键

背面,功能按键部分,
从左到右是电源,麦克风静音,暂停/播放,蓝牙,省电模式(量产机改为蓝牙音箱模式/智能音箱模式)

底部,标有参数等信息,这里依然是HEAWUI 参数全是XXX

顶部

顶部,开机有一圈灯

拆掉外网壳,漏出两个扬声器

全频喇叭标称20W;高音喇叭 标称10W

高音喇叭由两颗螺丝固定,底部还有泡棉密封

被动振膜拆下能看到灯板

内部

拆下按键塑料盖板,由四颗螺丝与四处卡扣固定

白色硅胶垫撕下就是按键板

按键塑料盖板

TYPE-C充电小板

有一颗丝印为6242的TVS管,用于充电过压保护
                   22Ae

就没啥了

挂绳口处可拆下

全频喇叭由四颗喇叭固定,卸下螺丝下即可拔出

盆面

有一小板,通过排针与主板连接

小板生产日期为21年25周(6月21-27号)

腔体,材质由PC+ABS+10%玻璃纤维组成,生产日期标为25年7月(乱标的)

网罩的生产日期为21年7月

按键塑料盖板生产日期标为24与25年之间 11月(也是乱标的)

将主板与电池抽出

反面

铝散热板拆下

电池拆离

WIFI天线

可是不小心拆坏了

看主板(顺序从左到右)

两颗丝印为ME711S力士的30V18A N沟道MOS
QFN封装的丝印为G020K8U6 芯海的USB控制器
QFN芯片左上角是SGM7222 高速双刀双掷开关,用于信号切换

BTB连接器旁边小芯片丝印为80L 查不到资料 但据我爱音频网的拆解文章看 为CW2218B 锂电池电量计量芯片

邮票小板,丝印为RT9759手机很常用的 智能型电容分压充电IC芯片

功放芯片为AD52090 晶豪的 单路60W 双路30W D类功放芯片 (量产机的是AD52068 单路40W 双路20W)

两个固态电容(25V680uf),两个整流二极管(SK54B,5A40V),
一个MOS(Q37N03,N沟道 30V37A ),一个电感(1R0)
构成一个BOOST升压电路,升压给供电功放

DC-DC降压,给主芯片供电,电压未测,应该是1.8V

插座右侧QFN封装芯片 丝印为AW9523B 灯控IC

丝印为G3LB的DC-DC芯片

屏蔽罩中间的就是主芯片,恒玄的2600WM
屏蔽罩右侧的是丝印为 FM11NT 的NFC芯片
                                  0801D

主板背面(顺序从左到右)

8 SOP封装的八脚芯片为 BS83A01C 触控单片机

丝印为 FRDCA 查不到资料

35V4.7uf 的高音滤波电容 串联于高音喇叭(量产机为2.2uf)

丝印为 SGM41511 充电IC 也是手机常用的

电池 8800mAh 3.87V的高压锂电池

由泡棉包裹

主板固定面

顶部两螺丝孔,与音腔固定

BTB排线,这边是正极

这边是负极

灯板

小芯片丝印为W1936 查不到资料,但肯定是灯控IC
                    3729

按键小板,通过排针与主板连接

正面仅有微动开关于发光二极管

空荡荡的内腔

音量加减小板,板上元件也仅有硅麦+微动开关

另一侧的麦克风小板

总结:对于上市999(现二手价五百左右)的小音箱,我是无法接受这价格,
199买的这个还是全频喇叭不出声的(全好的要299),到手发现是连接座脱焊
工程机玩玩&收藏还行,我是不推荐碰,去了华为店模了一下零售机,按键的反应速度,调音等都是工程机没有的

就这样吧,当玩具了
完~

网友:
能修好就值了

网友:
比电音还牛掰,那个才六百多

网友:
音响之类的东西,还是专业的厂家靠谱 比如JBL

网友:
WiFi天线坏了没事,反正这破玩意也不能联网,直接禁用WiFi,我感觉都可以,把WiFi芯片的晶振拿风枪焊下来就行,芯片就不要动了,但是不知道这样还能不能继续开机,要是集成在主控上面的,或者是在屏蔽罩下面的,就没辙了,无解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不知音质如何?

网友:
还挺复杂的

网友:
工程机,能刷吗?

网友:
纯粹就是卖个联网的价值吧

网友:
还有这操作?乍一看还以为山上来的

网友A:
我怎么感觉并非是工程机,而是山货,毕竟正常的工程机,通常是还用自家品牌,但是在外部打标工程测试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感觉并非是工程机,而是山货,毕竟正常的工程机,通常是还用自家品牌,但是在外部打标工程测试就行了 ...

你自己看一看电池上的标识,这就是华为的

网友:
做工挺好的,价格贵了点

网友:
贵了点,可玩性不强

网友:
物有所值吧

网友:
国内做工已经属于第一梯队了

网友:
啥都能干 就是贵

网友:
那块银色的是配重铁吗

网友:
坏机还卖199,太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