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电源S201-24改0-50V电压电流可调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3-03-29):
电源型号S201-24改0-50V电压电流可调,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电流表头不显示电流,最高电压可以调到46V多点,用万用表测量电流调到8A左右就没敢再调,辅助电源正极与表头正极接j22跳线位置,黑色细线没接,表头黄色电压检测线接电源输出正极,表头黑色电流检测线接电源输出负极,红色电流检测线接黑色香蕉头插座,电源输出正极接红色香蕉头插座,故障现就是表头只显示电压不显示电流,无论多大的电流,表头一直是显示0,万用表能检测到8A,表头还是0,请教大神指点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不给个接线图,我是无法判断

网友:
二楼说的对,看来我们只能凭想象了。

网友A:
至少画个示意图吧。。。

看来是表头是外置分流器的,分流器呢?

网友B:
没有接线图怎么看啊?把表头负极线断开试试

楼主:
就这样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画个示意图吧。。。

看来是表头是外置分流器的,分流器呢?

不带分流器的

楼主:
表头电流检测是串在电源输出负极的

楼主:
用万用表这样测出有几安电流的同时表头上一直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接线图怎么看啊?把表头负极线断开试试

黑色细线没接

网友:
检测电流的红黑线对换一下也许能行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表头电流检测线插座簧片变形,接触不良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带分流器的

表头不带分流器,红黑粗线要接在开关电源的康铜丝两端,也有可能表头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