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又一把青轴罗技K845翻车了,最后复活

楼主(2023-03-29):
昨晚驿站拿回拆开就懵逼了,顿时感觉要翻车,外观惨不忍睹,都没好意思拍照,直接进卫生间消毒清洁。内部都锈水。洗刷刷后好一些。

这是修复后的准备接线了,补了电阻和LED

不亮且没响应

记号笔点黑

就是记号笔点黑的那个,对地检测不亮的轴连接LED+极的都没有数值,运气好跑线一下就找到这个0欧的坏了

更换掉电阻

连接后都亮了

测试全部OK

清洁后还是有些腐蚀痕迹,懒得加焊了,应该不会再有问题

洗刷刷干净卫生

总体来说算是复活了,有空再组装起来,昨晚懒得折腾了。这个青轴按键感确实有些轴不行了,就没有那个所谓的段落感,不如之前27块的红轴统一直接,确实会影响手感和听感。如果没有动手能力找到故障点那就只能拆配件了。

网友:
最近修键盘热度挺 高,手艺不 错

网友A:
硬是把一款原本可能要丢垃圾桶的报废商品给整活了!

网友B:
买了一个,一直犹豫要不要再买个青轴,现在看来后续的批次都是品相比较差的了。

网友: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楼主好手艺

网友C:
当初应该也买青州,买的红轴跟我的茶轴差不多,体验没什么改变,血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初应该也买青州,买的红轴跟我的茶轴差不多,体验没什么改变,血亏。

血亏5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一个,一直犹豫要不要再买个青轴,现在看来后续的批次都是品相比较差的了。 ...

个人不建议了...后续的可能就像我这样的,都是很脏还进水有腐蚀的,,找不出故障点就废了
除非是想练手那是可以的,毕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是把一款原本可能要丢垃圾桶的报废商品给整活了!

这个脏死了...如果是路边的我都不会捡起来,,,关键是自己花钱买的啊那就不甘心了啊
躲着卫生间用酒精消毒清洗,,出来还被老婆骂了的,,,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初应该也买青州,买的红轴跟我的茶轴差不多,体验没什么改变,血亏。

茶轴和红轴本来区别就不大,不太注意的话,感觉差不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初应该也买青州,买的红轴跟我的茶轴差不多,体验没什么改变,血亏。

那你是要换个青轴的,红轴和青轴体验感有区别

网友D:
省下来的是钱,费是工服,时间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省下来的是钱,费是工服,时间成本?

闲着也是闲着,不是每个人的时间都能变现。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哈,洗刷刷后确实干净漂亮了不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当初应该也买青州,买的红轴跟我的茶轴差不多,体验没什么改变,血亏。

青轴损耗变茶轴,茶轴损耗变红轴,青轴损耗最大,选红轴是对的,茶也凑合,青就是抽奖

网友:
估计是前期品相好的都被卖了,然后看热度还不错,就把瑕疵品也拿来凑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青轴损耗变茶轴,茶轴损耗变红轴,青轴损耗最大,选红轴是对的,茶也凑合,青就是抽奖 ...

生动形象啊,,,我第一个就是红轴确实很好也干净.
昨晚这个青轴的是第2个就惨不忍睹了....运气好修好了

网友:
本来还想着再买一个,看来还是算了吧

网友:
我第一次买的整体还行,不是特别脏,就是键帽成色差,前两天又买了一把,键帽是挺新的,进可乐了,一个个轴拆的焊锡丝都快用完了

网友:
我的主控挂笔了!现在就剩下一套空板了!还有轴和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