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斐讯K2的密码怎么登陆不上?

楼主(2023-03-29):
得一K2路由器,(有没有价值咱在这里不探讨,这是因人而异得事情),在登录时遇到了奇葩得事情,用了多台电脑(包括系统win10,win7,浏览器也换了多个)结果就是登录不进去,

admin不行,自己设置也不行,发现在单击登录按钮时会自动补上几位,这是啥意思?没见识过。

=====
忘记说了,也多次长按复位按钮了(前面指示灯会闪),感觉没招了

======
刚刚用手机扫描了一下,能发现新增的2个信号(符合机器的特点),但不知道密码连不上。有万用表测试了复位按钮,按下时能短路。默认名称不复位,为啥呢?

=====
2023年3月30日
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直接用小板刷入breed和华硕的固件,一切正常。

网友:
按复位试试吧。

网友:
长按复位键,复位一下试试。

网友:
复位再试一下.
在路由器通电状态下,按复位按钮按住不动,等所有指示灯熄灭才可以松开.

网友:
不行就拆下来上编程器

网友:
换个电脑或者浏览器

网友A:
k2大多数都刷过机了,去恩山论坛看看去吧,那里玩路由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k2大多数都刷过机了,去恩山论坛看看去吧,那里玩路由的多

看界面不像是刷过机吧

网友B:
换个浏览器,应该是自动保存密码给你填上去的,再就是输入法,一定要在英文输入法下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浏览器,应该是自动保存密码给你填上去的,再就是输入法,一定要在英文输入法下输入 ...

新装了台电脑,也是这样,怪了

网友:
我觉得也可能是换了路由器的系统

网友:
直接编程器刷……

网友:
应该是浏览器存储密码的问题,我的K2也遇到一样的情况:设置的登录密码是123456,浏览器保存密码后,下次登录自动显示密码一长串星号。

网友:
浏览器的问题吧,用无痕模式试试看

网友C:
斐讯K2慎用复位功能,我手里有2个K2都是换网时长按复位键复位死的。

网友:
按住复位键  上电 10秒后松手  192.168.1.1 看看能登陆上不

网友:
我觉得9楼提到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找谁买的问谁啊,明显是原来机主的信息没复位。实在不行还有ch341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斐讯K2慎用复位功能,我手里有2个K2都是换网时长按复位键复位死的。 ...

什么系统

网友:
是浏览器的问题,换ie浏览器就可以了,火狐好像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