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三缸机

楼主(2023-03-29):
前几年有几家车厂有推三缸机,结果就是押错了方向,市场反映惨淡,很多人一听三缸机就不要了。

从技术角度看,三缸机先天缺陷就是抖,特别是低转速时,发动机肉眼可见左右摇晃,而高转速时发动机本体一端还没反应过来,另一端的反方向作用力就上来了,所以震动幅度减小,抖的就不厉害了,所以有的车厂为了减小三缸机的抖动,采用了提高转速的办法掩人耳目,怠速时提高转速到1000转以上,其结果又和三缸机节能的优势相抵消。
三缸机能比四缸机节能的理论依据来自减少了摩擦阻力,同样的工况下,活塞和缸壁之间的摩擦面积小于四缸机。同时带来了高转速时摩擦速度又高于四缸机,摩擦一低一高在高转速时优势消失,并不能带来节能效果。
从经济角度看,三缸机的成本和四缸机相比并不有差多少,实际最终体现在整车售价上几乎没有降低。以前三缸机的车型大多是微型车,排量都在1.0L以下,都是低价车型,现在1.5~2.0的都有三缸机了,但售价和主流车还是一样,给人以低配高价的技术落差感。

网友:
抖就是最大的问题

网友:
抖是先天缺陷,搞不好的。

网友A:
设计的局限性问题而已,不管你直列还是V形排列,都无法抵消点火带来的冲击,弄成飞机发动机的星形或许可以抵消,但体积和形状都是问题!

网友:
早前三缸机是小型入门车的代表。比如qq 夏利1.0 比亚迪f0等。。所以三缸低端的印象在消费者脑海里根深蒂固了。所以市场是不认三缸的。别克英朗就是个很好的例子,L2b四缸发动机销量月月前几名,换3缸直接死了。现在年轻人有些人接受三缸了,领克3缸还是有人买的。

网友:
提高利润,减配了,价格不减。

网友:
万般皆下品 唯有4缸香

网友:
有四缸的谁会选三缸,降低成本换单缸最好,摩托车一样

网友:
三缸其实适用在PHEV这类新能源车上。

网友:
设计的太鸡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计的局限性问题而已,不管你直列还是V形排列,都无法抵消点火带来的冲击,弄成飞机发动机的星形或许可以 ...

抖动不是排列那里来的,是因为曲柄就是个偏心轮,和手机振动马达一样。

一个圆周划分4份肯定比3份衔接得好,也就是说正方形肯定比三角形更接近圆形,几何硬伤

网友:
好像应该是为了达到国标,才生出来的怪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抖动不是排列那里来的,是因为曲柄就是个偏心轮,和手机振动马达一样。

一个圆周划分4份肯定比3份衔接得 ...

不是哦,4缸机是两边先点火,然后中间两缸点火,而不是顺序点火,这样产生的震动能通过简单技术手段抵消,但三缸机就不同,你不可能再用两边先点火再点中间一个缸,弄成星形机就会和转子发动机一个德行,毕竟只有三个缸,不可能旋转的像飞机发动机一样丝滑。

其实不管多少缸,都是标准制定的者的博弈,自己的产品成为行业标准后会有巨大的好处,震动什么的都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的。

一句话,资本的博弈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哦,4缸机是两边先点火,然后中间两缸点火,而不是顺序点火,这样产生的震动能通过简单技术手段抵消 ...

看来我理解错了,4缸不是90度相位差,是两组180度

但是,我仍然认为是曲柄才是主力,也是为什么高转速有效,因为多了一个缸,曲柄轴上就多了一坨配重块

网友:
缸多才是硬道理,实践出真缸,将抬缸进行进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哦,4缸机是两边先点火,然后中间两缸点火,而不是顺序点火,这样产生的震动能通过简单技术手段抵消 ...

星型发动机最少要五个钢吧,而且重心很高,不适合汽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哦,4缸机是两边先点火,然后中间两缸点火,而不是顺序点火,这样产生的震动能通过简单技术手段抵消 ...

你这个说法其实很好分辨,只要看下五缸有没有抖动的骂声就知道

所以其实还是缸多,曲拐也多,动平衡更好,使得曲柄在圆周上以及在轴向上都更平衡

网友:
头婚十万彩礼,二婚带孩子也是十万彩礼,谁傻花同样的钱娶二婚的?

网友:
发动机里面有一种零件叫平衡轴,就是用来抵消抖动的。摩托车中有常见的有天剑125,油箱万转立烟不倒,2005年我在摩托车实体店亲眼见过,当时我贪便宜买的是宗申125,被我弟弟称为“麻电机”,拉高转屁股发麻。美国的大名鼎鼎的斯堪尼亚卡车,发动机还是5缸的。汽车四缸机也有平衡轴,我的老车三菱4g63发动机就带平衡轴,以现在的科技发展能力,三缸机应该没有问题,估计就是成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