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贴

楼主(2023-03-29):
大家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他的卡诺图的确画错了,他给出的卡诺图不能得出D CS\ + W1\W2 + W1 W2\ = ALARM这个公式的。1001处应该是1,真值表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的卡诺图的确画错了,他给出的卡诺图不能得出D CS\ + W1\W2 + W1 W2\ = ALARM这个公式的。1001处应该是1 ...

谢谢老师!

网友:
老师不敢当。
话说你怎么看的英文版数电啊。这个东西关键在理解与掌握,如果不是在英语环境或者考试用英语的话,建议看中文版。任何减少学习中的阻力都是有益的。电子或软件行业里的专业英语简单到令人发指,没必要学习的时候用英文版。反正我用英语最多的地方是查看下某些IC的数据手册。里面的英语差不多类似与this is a dog.这样的简单句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