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帝爱歪专业微距拍摄续集————微距灯光改造

楼主(2023-03-29):
上次做了一个拍微距的玩意
看别人拍的微距大片非常眼馋,咱低成本帝爱歪一套拍专业微距的玩意

里边对灯光很不满,干脆自己动手改个灯吧。

我手里有不少灯,但论拍微距改装,最合适的还是美科MK320这个灯,因为它的手动最小功率是1/128,而且从1/128到全力输出是1/3档步进的。
微距拍摄,灯光就怕太亮,不怕小,因为拍微距的时候你的灯足够近,闪光指数越小越好。
普通小灯,就是数码相机的内闪,闪光指数也有5-7,这个范围就是能照3米远,但是微距你的灯连30公分都不会有,这时闪光指数5的灯照上去等于3米远的用500的指数………………说实话这个照明之下啥相机都会爆掉。
如果你的灯离物体只有10公分,那么照明会是30公分时的9倍,4500的指数,相机基本上就瞎了我们把4500压到1/128也还有30多的指数,拍微距够用了,所以用这个就好,至于最小功率只有1/32的灯拿来拍微距,基本上就是闪瞎相机的东西。

主体确定,下边该折腾距离和照明方向的事情了

前两年我曾经折腾过这么一套微距闪光灯的diy之路
当时发在无忌摄影论坛上,后来拍微距用了2次,真的不好用——那玩意实在太重,也实在太繁琐,灯光也实在太亮了。

这次又花了不少时间设计制做,估计以后不会有大改版了。
闲言少叙,先介绍一下美科MK320

这次我决定使用小灯头,并且准备了2种方案。
首选方案当然还是定型软管,备选方案就是铁丝,得看5mm软管的穿线情况确定。
定型软管我折腾半天,还是和这个弟兄用了一样的东西。
DIY便宜好用又美观的PCB电路板夹子、辅助焊接夹具

买来USB延长软管和硅胶线,先看看穿线情况。
为啥买硅胶线?所有的闪光灯灯头闪光管那里都是硅胶线,肯定有它的道理啊。
事实证明,那种5mm定型软管穿不过3根线,硅胶线太粗了。
难道我只能使用铁丝来定型了吗?

不死心的我做了一个试验,把欧姆龙的USB线拆掉一条,从里边选出红黑白3根,别的屏蔽网和地线丝、抗拉线全部扔掉,实测正好能从定型软管中穿过,下边就是试验这个线能不能点亮灯头了,实验证明它在穿过定型软管之后是能点亮灯头的。

拆灯凑灯头吧,先拆4个,把电路扔掉只剩灯头和壳子

再拆俩,焊好灯头之后用胶水固定

这就固定好了

继续试验,看看6个灯头是不是能点亮

果然无法同时点亮,最后的试验结果就是灯头并联的情况下只能可靠的同时亮3个

好吧,另外3个只能暂时搁置,先装3个吧
按照MK320灯头的尺寸裁了一块铁片,并且打磨到原来透光片的尺寸,打孔把灯头装上去。

怎么3个灯头用了4根定型软管?
这个MK320是有个常亮灯的,当然不能浪费了啊

搞完收工,接下来就可以愉快的用闪光灯拍微距了。

楼主:
目前的微距拍摄设备。

主机部分,因为我的充电电池没充好电,先拿个磷酸铁锂接上去。

4个照明灯头。另外就是前几天花2小时给电机做了个铁片,更新了一下电机安装。

电控Z轴,还没美化完成,凑合用。开关为方向切换,电池用磁铁连接。

拍一个手机屏幕,这玩意拍好很困难。

拍几个元件,TC1是个啥玩意?

百元钞的金粉,这个果然不如大佬那超级家伙的效果啊

网友:
这可够专业的

网友A:
这些都是十年前的话题了,匀光纸不比灯头的作用小。
如果是果灯,LED灯都会出现强烈的反光。

网友B:
用MK320控制那3个小的氙气灯吗?想法不错啊,不过一般微距摄影用常亮灯的多啊,那种环形的套在镜头上的,也是闪光灯吗?没玩过微距摄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十年前的话题了,匀光纸不比灯头的作用小。
如果是果灯,LED灯都会出现强烈的反光。 ...

拍照已经是100多年的话题了你看多少人拍过好照片呢?

比如说,你手持拍的那些平面微距呢,拿出来看看啊

匀光纸的问题还是角度,那玩意能有多少照射角度?有几个灯头就可以多角度照射,匀光纸也不是加不上。
强烈反光问题,有的时候更能体现金属质感。

总之一句话,我的灯头能加匀光纸,你的匀光纸加不上灯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K320控制那3个小的氙气灯吗?想法不错啊,不过一般微距摄影用常亮灯的多啊,那种环形的套在镜头上的,也 ...

环形的那种叫环闪,原先各厂有氙气闪光灯用那玩意,但是由于销量比较小很贵,现在副厂环闪都是LED的多,便宜多了。

常亮灯,摄影用的一般都是解决了频闪问题的LED,但是LED还有个无法解决的致命缺陷,就是光谱不全,要求高的肯定不用这玩意。论光谱和色温再加节能,最好的摄影用灯还是氙气闪光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环形的那种叫环闪,原先各厂有氙气闪光灯用那玩意,但是由于销量比较小很贵,现在副厂环闪都是LED的多, ...

这个确实,氙气灯的色温控制的好,LED做不到准确的白平衡。

网友:
够专业,多触手造型有创意

网友C:
话说这个微距拍的图片和使用体式显微镜拍的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这个微距拍的图片和使用体式显微镜拍的区别吗?

不知道,你发个体视显微镜来我拍拍试试

网友:
这个厉害,全方位多角度闪光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太专业了看不懂这些

网友D:
那个RealFlash的闪光灯,我也买了几个改,起来还挺好玩的,你只要灯管,有点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RealFlash的闪光灯,我也买了几个改,起来还挺好玩的,你只要灯管,有点浪费。 ...

里边的电路,说实话,我不会用

另外就是这货在我手里真的没用,现在能拆灯管总算是有地方用了

网友:
帝爱歪,DIY,文字迷啊。

网友:
再增加几个,除了平面,其它几个面都布置上。

网友E:
加油,继续折腾,下一步整出来个微距摄影专用的摄影棚出来,整一圈灯来消灭阴影和黑暗

网友:
这坑越挖越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油,继续折腾,下一步整出来个微距摄影专用的摄影棚出来,整一圈灯来消灭阴影和黑暗 ...

微距不需要摄影棚,有个可以调的台子加上灯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