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WD SN720 256G SSD,请问这05560闪迪颗粒是什么脚位?

楼主(2023-03-29):
收了一块西数的SN720 256G固态盘,两颗标号05560的闪迪128G颗粒,拆下来一看傻了眼,既不是272也不是316,总共304个点,看起来好像是272上下各多了10个点,左右各多了6个点,共多出32个点,加上272正好是304。

请教大佬,这是什么脚位?与272兼容的吗?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兼容的,手上的黑片可以用272的转接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兼容的,手上的黑片可以用272的转接贴

谢谢!我用转接贴试试。

网友:
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
兼容272,完全放心。用272的钢网植锡,边缘的点是空点

网友:
向楼上各位学习啦,DIY

网友B(2023-07-30):
我有个SN730掉盘有法整吗?

网友:
就是272,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SN730掉盘有法整吗?

拆了做优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SN730掉盘有法整吗?

只能拆了换板子做成固态盘或者U盘,那个主控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