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微PE遇到戴尔的机器出现了不可思议的问题

楼主(2023-03-29):
微Pe用了多年,感觉还可以,但年前和今天遇到的2个都是戴尔的机器,出现了不可思议的问题。

年前,孩子买了新笔记本电脑,旧的给我了,之前就将机械硬盘改为固态了(2.5寸的),系统为win7 ,现在我想改为win10 系统,旧的win7没动,新买的一块威刚120G安好,但用微PE进入后,用iskgenius分区时遇到麻烦,提示不能格式化,试了几次就是不行,我以为是固态盘的问题,就联系网店,答应给退回检查,若是质量问题就退货(还在保质期内),结果大约是腊月二十五左右了(具体时间忘了),快递不收货了,说年后吧。年后某日,我用家里的台式机(组装的,TH61主板),挂上后,用微PE进入后,用diskgenius分区很顺利,安装系统也没毛病,也没再深究,以为是偶尔问题,可能不兼容。
昨天到今天,给把前几天整来的小戴尔电脑装系统win10,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7323-1-1.html
但用微PE进入后(另个优盘,上次那个挂了,见我的另个贴子有说明),用diskgenius分区时又遇到麻烦,第1次分区正常,但在复制文件时提示有问题,再在pe里居然分的第2个区看不到容量,再次分区提示没法格式化,起初以为是杂牌固态就这样的寿命,忽然想到年前的事,就用另个2G的优盘,装了个FirPE,进pe,分区顺利,装系统顺利,正常在win10系统也没问题。
==========
真是邪乎了,大家遇到过这样的事吗?这就好比在一家查出身体有毛病,要多家检查才能确诊!

网友:
没遇到过,微PE哪个版本?也许是封装的驱动不兼容或者DG有问题?

网友:
品牌机有很多不大清楚的限制,如果是DELL的品牌机,为什么不用DELL自家的系统安装工具?

网友:
你在制作微pe盘时,用的什么模式?U盘几个分区?

网友:
我原来的微PE也是用得好好的,U盘的,突然间就死活进不了系统了,只能改用SD卡里的PE进去

网友:
U盘主控、微PE版本、磁盘分区类型以及分区工具软件版本?

网友:
一直用微PE,也用它安装过戴尔,没出现过楼主的现象,楼主试过在微PE上用其它分区工具没有?这样才好确定是微PE的问题还是分区管理软件的问题。

网友:
建议把win10的ISO文件写入U盘,再用这个U盘试试

网友:
感觉还是PE问题,

网友:
PE这种工具  毕竟是后天集成的    兼容性和稳定性    没有经过仔细的验证  问题肯定是有。  微软的正式版WINDOWS  都有BUG  何况一个PE?

所以 不要纠结了,既不是品牌机的问题   也不是硬盘的问题   就是PE的问题

不建议  用PE安装系统     以前没有遇到问题  不见得 这次也没有问题  。    推荐 用微软的原版ISO  刻录或联产成CDROM   或  直接解压到U盘安装  ,微软的装程序   具备分区能力,这点毋庸置疑。

网友:
我也突然感觉微PE不好用了,昨天用微PE安装一个win10,各种问题安装不了,最后我又用U深度制作了一个启动盘,安装成功了。以前不用深度是因为恶心它私自夹带的东西,现在重新用它制作启动盘,发现在制作窗口多了一个去除赞助商的选项,启用这个选项后,用U深度安装的系统果然没有了自带的私货。

网友:
用高版本pe
杏雨梨云启动维护系统2023癸卯版
win11pe

网友:
正常,有时候一块盘需要格式化好几次才能成功

网友A:
用微PE的分区助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微PE的分区助手试试

试了,不行,两次都是。

网友:
我前两天用DG不行用的是分区助手,不行多试试

网友B:
分区为什么不在安装系统时用系统自带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区为什么不在安装系统时用系统自带的呢,

我习惯用分区工具分区后,用winntsetup来安装原版的镜像文件,这样用2G的优盘就能制作启动盘,而优盘也不用装镜像文件(放在电脑的非系统盘就可以的)

网友:
你说了个寂寞啊~~~~~~~~~~~~~~

网友:
用同一个优盘,安装两种pe试试,可以排除是不是优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