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极简风的焊锡丝架

楼主(2023-03-29):
简单实用美观 对吧

网友:
实用极简风

网友:
构造确实简单,但是拉焊丝的时候能拉得动吗?

网友:
拉到就完了

网友:
真的很简约,厉行节约,值得推广。

网友:
一拉就倒系列……

网友A:
搞短点,别整这么高,重心低点应该会稳点

网友:
确实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凯尼派克!!

眼尖。。。

网友:
这个好,真是极简,铜管是热熔胶固定的吗 ?

网友:
不错,就是锡丝少了座子太轻

网友:
这样好拉吗,怎么感觉会拉死卡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搞短点,别整这么高,重心低点应该会稳点

短了就拉不动了。

网友:
折弯下来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了就拉不动了。

也是,不顺溜了,阻力变大了

网友D:
我觉得楼主的这个焊锡丝架并不是为了拉取焊锡丝方便。而是焊锡丝这样架高后很方便用烙铁头直接蘸取。焊接中用烙铁头直接蘸取焊锡丝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E:
那倆钳子可不便宜啊!凯尼派克的斜口钳质量究竟怎么样啊?是生产力工具一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倆钳子可不便宜啊!凯尼派克的斜口钳质量究竟怎么样啊?是生产力工具一类的吧。 ...

好眼力 差生文具多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楼主的这个焊锡丝架并不是为了拉取焊锡丝方便。而是焊锡丝这样架高后很方便用烙铁头直接蘸取。焊接中 ...

是的 就是取用方便 毕竟只有两只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