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有什么管子可以做台灯的灯杆?

楼主(2023-03-29):
想自制一个台灯,灯头灯罩已经好了,就是缺一根管子做灯杆,下面的图是淘宝截图来的,不知道能不能用别的管子代替。

网友:
这不是最优解吗?

网友A:
洗澡用的热水器出水管可以,里面穿一根铁线或铝线、铜线塑形就成。

网友:
软管套电线铁丝,次优解

网友:
楼主这个已经非常好了,如果不想买,还有更多可以选择的,比如激光打印机废弃硒鼓中的静电棍,铝合金,中空,外形淡蓝绿色也漂亮,就是不能弯曲,需要另外加一个可以活动的灯头组件。

网友:
有种可折叠的手机支架

网友:
机床的万向冷却液喷管,或者买电动螺丝送的万向接杆。

网友B:
10元包邮买个老式台灯,不要灯泡,随便拆

网友:
全是高手,出的主意真不错。

网友:
灯头灯罩什么昂的?配根合适的竹管也是一个选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洗澡用的热水器出水管可以,里面穿一根铁线或铝线、铜线塑形就成。

对,波纹管,软硬结合,还便宜,孔还大

网友:
本着少花钱可以去废品回收站找个旧台灯

网友:
我用的吊顶的丝杆,只是不能调整角度和高度了。。

网友:
蛇皮管,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元包邮买个老式台灯,不要灯泡,随便拆

海鲜市场买吗?我就是觉得太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波纹管,软硬结合,还便宜,孔还大

太软了

网友:
不是出水到花洒那个管,是进水管,有硬的

网友:
这个也可以

网友D:
还是拿那种手机架最好,也就是十几块钱,很硬很结实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拿那种手机架最好,也就是十几块钱,很硬很结实又便宜。

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