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子版印章免费制作平台

楼主(2023-03-29):
这个是新的比较专业的一个在线电子印章制作平台,完全是免费的,另外网站有高级和专业模式,支持颜色、旋转、大小、字体等调整,可以制作各种不同的电子印章,制作完成可以直接保存为无损png、透明png、矢量图svg等等格式。
网址:http://seal.biaozhiku.com/
精简版

高级版

专业版

方章

网友A:
试了一下好玩,
有了这个就可以造出各种公文证件这类的东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好玩,
有了这个就可以造出各种公文证件这类的东东了

还要刻出来吧

网友:
这东西有时候还是挺有用的。

网友B:
单位印章都有加密的地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位印章都有加密的地方

有个鬼,单位印章也是光敏的,也不是特别的字体,唯一会对印章的地方就是银行,根据开户时候留的图样,进行对比。
说白了就是单位印章根本没有防伪,杜绝造假唯一的方法就是法律制裁。

网友:
给造假提供机会,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个鬼,单位印章也是光敏的,也不是特别的字体,唯一会对印章的地方就是银行,根据开户时候留的图样,进 ...

我看现在章里有个像指纹的纹路,也不知道是不是防伪用的,另外刻章的时候好像是可以对字体进行一定的变化用来防伪的,不过具体没了解过不发表意见...

网友:
用软件不好吗,用这个,网站会不会留下痕迹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挺好玩的东东

网友E:
公章现在就是个象征意义,其实早就可以取消了。公章只在部分东亚地区流行,西方早就是以手写签名为法律依据,在特殊场合使用水印纸和钢印或者防伪标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看现在章里有个像指纹的纹路,也不知道是不是防伪用的,另外刻章的时候好像是可以对字体进行一定的变化用 ...

那个所谓的纹路,是刻章之前打磨成平面留下的纹,刻好章后纹路就留下了,理论上来说每一个章的纹路各不相同,可以作为防伪用,但是这个防伪也仅限于你拥有真章,通过对比才能识别出来,别人是识别不出来的。就好比你的签名,你自己认得是不是你写的,别人没见过你写的字,怎么知道是谁写的?
更何况现在都是光敏章了,都是激光打印机打的字,也没有纹路,防伪完全无从谈起。
现在杜绝公章造假就是法律手段,伪造公章犯罪,使用假公章也犯罪。
还有就是公章是否有效要看谁在使用,公司老板哪怕就拿个假公章,盖上的也是有效的,随便一个外人,哪怕拿个真公章,跟你签个合同,盖上依然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公章现在就是个象征意义,其实早就可以取消了。公章只在部分东亚地区流行,西方早就是以手写签名为法律依据 ...

形式大于实际是我镇特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所谓的纹路,是刻章之前打磨成平面留下的纹,刻好章后纹路就留下了,理论上来说每一个章的纹路各不相 ...

有道理,不过大家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现在章里有个像指纹的纹路,也不知道是不是防伪用的,另外刻章的时候好像是可以对字体进行一定的变化用 ...

那个纹路是刻章的时候随机画上去的,是起到防伪识别作用的,而且正规的公章必须在公安局备案,会有一个备案编号一起刻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鬼,单位印章也是光敏的,也不是特别的字体,唯一会对印章的地方就是银行,根据开户时候留的图样,进 ...

银行的确实有,有专门印鉴卡(开户时候留的图样)用来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