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松ih电饭煲 显示E0 EA 代码

楼主(2023-03-29):
大松ih电饭煲 显示E0 EA 代码  查资料E0底部传感器开路  EA IGBT温度过高, 检查底部传感器,拆除后却显示其它故障代码。不知资料会不会错,也不知从何下手,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那就先检查一下底部的热传感器,是电阻还是电偶

网友:
没修过这东西,帮顶顶。

网友:
这其实就是一个电磁炉
在线量r305 r301 r304的阻值,比标称数值大了就是不正常
如果不是,再查与接插件相连的热敏电阻

网友:
这玩意就是先检查下各个传感器和插接头

网友:
代码指南可能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