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完美无缝的塑料碗也会串味?

楼主(2023-03-29):
用泡沫膨胀剂给饮水机加保温。

以前也弄过,所以有经验了,有电源线接口之处都不可以加泡沫,否则会有水蒸气导致漏电,甚至造成火灾。

加完膨胀剂后,发现喝起来水变味了,有膨胀剂的味道,放了两桶水,目前还有一点味道,尤其是过夜后,水里味道就很大。
这个饮水机之前用了两个月,是没有味道的。

我仔细查看,也没漏水。膨胀剂早就干了,半小时就干了。难道膨胀剂的化学调料能融入到塑料碗里,再慢慢释放?

网友A:
靠近饮水机,能闻到味道吗。
或是饮水机边放一碗水,隔天去喝一下,会有味道吗。

网友:
塑料也能渗透了?奇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近饮水机,能闻到味道吗。
或是饮水机边放一碗水,隔天去喝一下,会有味道吗。 ...

刚挤进去时,膨胀剂的味道也不是很大,干了后就闻不到味道了。

舌头可能比鼻子敏感。

网友:
塑料看着不漏水,其实是"漏气"的,在渗透压的作用下,气体是可以进入塑料容器的。

网友:
这是啥骚操作?

网友B:
楼主没事瞎折腾,很多蒸汽分子可以穿透塑料制品和塑料容器的,比如:环氧乙烷灭菌能穿透塑料制品吗?环氧乙烷气体的穿透力非常强,因此多用于各种产品的熏蒸消毒灭菌,尤其是一次性医疗用品和工业纺织物品,穿透产品包装甚至是内容物达到深层次灭菌效果。环氧乙烷灭菌时可以不用“去包装”,穿透薄塑料、纸张纸板对内容物灭菌轻而易举,也能穿透棉线纺织品的微孔。当然也有环氧乙烷灭菌的“盲区”,比如玻璃纸、锡箔、铁,环氧乙烷气体对这些材料包装的穿透力较差,以及复合材料、厚度较大的塑料纸板等,都不易穿透。

网友:
分子运动论告诉我们,分子之间有空隙

网友:
膨胀剂,化学制品,你居然用来弄饮食家电,能没味吗?

网友:
泡沫内部温度近100度会产生异味,水箱冷却后产生负压通过管道连接处将异味吸入水中

网友:
发泡剂有几种吧。大类有化学发泡剂和物理发泡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事瞎折腾,很多蒸汽分子可以穿透塑料制品和塑料容器的,比如:环氧乙烷灭菌能穿透塑料制品吗?环氧乙 ...

噢,俺真没这个知识。谢谢您科普!

网友:
水热了,发泡塑料也热了,热了就有味道挥发了,塑料碗应该也是有小分子间隙的,当气味分子小于分子间隙,热胀冷缩下碗内收缩压作用下可能把气味分子通过分子间隙吸入。另外这个装水的塑料碗上下通道远不能与密封占边,也会有气味分子进入的

网友:
分子和微分子那个小,是很难理解的。时间的问题,总有肉眼看不到的隙间

网友:
就是膨胀剂整进去的……

网友:
这还是真长知识了

网友:
塑料对一些油性物质其实不是密封的。

网友:
怎么看像是上面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事瞎折腾,很多蒸汽分子可以穿透塑料制品和塑料容器的,比如:环氧乙烷灭菌能穿透塑料制品吗?环氧乙 ...

口罩制作出来也是放在包装里面隔着包装消毒的吗?

网友:
塑料分子空隙大,能透气。能通过小分子。甚至连反渗透膜都能通过有机小分子,例如上海苯味自来水,用反渗透就过滤不了。